蜂鸣器的疑问

楼主(2007-12-18):
如何使声音变大,通过提高电压还是增加电流?

下面是蜂鸣器的参数介绍,我们一般关心哪些参数?

谢谢!

网友A:
提高电压

网友B:
要将你的驱动频率设置在4KHz

网友C:
00说的对,在4khz到5khz左右振幅会比较大

网友D:
我顶

我还是不太懂,与振幅有什么关系啊?

网友E:
振幅大声音响嘛

网友F:
9V电压、4KHZ、电流越大动静越大,记得加二极管。

网友G:
换个两K的的

  2K的蜂鸣器声音比 4K的大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