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单片机老手帮忙看看咋回事? 怎么中断点不了LED呢?

楼主(2009-07-05):
请各位兄弟姐妹帮忙看一下,我的程序是想通过中断INT0点8个LED,编译没有错误。但是中断INT0一拉低,8个灯闪一下就灭了,为什么没有保持亮的状态呢?
俺们是新手,请大家指点一下,看看哪处出了问题?不胜感激!!!

程序如下: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
#include <reg52.h>

sbit P00 = P0^0;
sbit P01 = P0^1;
sbit P02 = P0^2;
sbit P03 = P0^3;
sbit P04 = P0^4;
sbit P05 = P0^5;
sbit P06 = P0^6;
sbit P07 = P0^7;

bit ldelay=0;

void main(void) // 主程序
 {
  uchar code LEDp[8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
  uchar LEDi;

  IT0=1;
  EX0=1;
  EA=1;

    if(ldelay==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ldelay=0;
            P0=LEDp[LEDi];
             LEDi++;
            if(LEDi==8)
             { LEDi=0; }
          }
 }

//外中断0
int0() interrupt 0
{
ldelay=1;
}

网友A:
整个程序只执行一次?

网友B:
while(1){***};。。。。。。。单片机是一个大循环

网友C:
LZ

1,IF里面加延时,
2把中断里面ldelay=1;改ldelay=~ldelay; IF里面的ldelay=0; 去掉

网友D:
恩 没有循环呀

网友E:
主程序里加延时

还要有循环

网友(2009-10-07):
看来真的是新手,能理解

网友F:
闭门,思过,画流程图!

网友G:
上面的程序看过,我们都应该静下心来,耐心的审视一下自己的程序,呵呵,有时候问题就是出的这么简单

网友H:
将你的程序改成定时器0中断了: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
uchar code LEDp[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
uchar a,b;

void delay(uchar x)        //延时程序
{
  uchar i,j;
  {
          for(i=x;i>0;i--)
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  }
}

void main() // 主程序
{
  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IT0=0;
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P2=0xff;
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if(b==2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b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a=0;a<8;a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LEDp[a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}
//外中断0
void int0() interrupt 1
{
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  b++;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