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9313的设计问题

楼主(2007-12-18):
各位大侠,最近我正在设计一款单片机控制的功放电路,我最初的设计思路是:用一个单片机来控制四个X9313电位器,来达到控制音量、混响、MIC等的控制,一切都准备好了,正在编写程序时,却发现了一个问题。X9313的/INC端,在资料上显示的是脉冲信号,低电平触发和高电平触发。在单片机上,想要实现脉冲信号不是不可能,但是在实现的同时,有去控制他们的片选信号,显然会带来很大的麻烦,我想能不能直接用高电平1和低电平0在单片机上直接取代脉冲信号,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得通,请各位大侠帮忙献个策!!

网友A:
干吗只用单片机了?
一块小的CPLD也就10几块钱
可以把一些逻辑和部分单片机外设全做在里面了

网友B:
好几年前用过

    控制好像没有这么复杂,但每次在调节时最好先把它调到0在调新值

网友C:
仔细想想就行了

其实一点也不难的

楼主:
关于X9313续

关于这个东西,我想,如果直接对它实行控制,然后在外设电路中设置一个脉冲发生器怎么样,但是 我觉得这样做的话,好象又有点浪费了啊。
还有,关于三楼所说的,那该怎么设置呢,在程序上该怎么去设计呢,能否给点意见吗?
因为,我觉得。在设计时,如果直接开发控制信号的话,是很容易的事情,但是,如果在不中断控制的前提下去用软件来实现一个脉冲信号,好象有点烦!!
还有,二楼所说的那个,虽然很容易实现,但是开发工具怎么弄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