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的发送中断位(TI)问题

楼主(2007-12-18):
void main()
{
    uint8 i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SBUF=date;
            while(TI==0);
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}
    }
}
在上面的程序中
如果去掉 while(TI==0)这条语句
和不去这条语句
在仿真的时候怎么效果是一样的????????????

楼主:
2楼那位大哥,那是啥意思啊?

网友A:
应该是你的Delay(500);足够发一个字符了

楼主:
回4楼

那怎么才能区分是这个问题呢?
如果把delay(500)的时间给短
会显示的太快,区分不了

网友B:
没必要用 Delay(500); 啦

网友C:
你也没有对串口初始化呵

工作不会正常吧!
另外好像仿真时是不能控制TI置位的,我在仿真时都是在发送前自己置位TI,然后使用printf输出信息。

网友A:
一开始没注意到7楼提出的问题……

楼主的确没有对串口初始化……所以只能用来仿真……

建议楼主打开Keil自带的例程“Hello,World!”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