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扩展问题!!请大家帮忙。

楼主(2007-12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以啊,太常用的方法了;

要是驱动继电器,还可以使用6B595;

网友B:
这只能扩展输出口

楼主:
谢谢,指点!!!

谢谢二位的回答。
我只要扩展输出口而以。驱动继电器!

但是有一问题,在595初始时,(上电时)它的状态是高电平吧????

网友C:
它的输出电平和你对MR及OE的控制有关。

如果怕发生误操作,可以在上电时控制OE为高电平使输出为高阻态。等到上电完成后将输出数据串行输入到595的内部移位寄存器,然后再控制STcp将数据锁存在输出锁存器,最后将控制OE为低,锁存器中的数据才真正输出到Q0~Q7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