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几天发现RTX51TNY也挺好玩的

楼主(2007-12-19):
也难怪这阵子在坛里一直就‘OS’与‘裸奔’争论。
其实RTX51TNY也不算完整的OS,KEIL UV编译器自带的,它只是根据时间片来调度各任务罢了。不过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理念,有点象TC到VC,过程到对象的变化。
以前经常为陷入过程中做无谓的等待而犯愁,假如移到RTX51里,很多具体细节不用自己层层把握,而且任务的等待,自动会将任务挂起,去执行别的任务,我觉得这点挺不错的,至少不用自己去切换任务。
当然啦,和传统编程一样,任务越多,处理起来占用的资源就多,执行起来也越慢。
才开始几天,也谈不上什么体会,只是想跟大家提出来,哪位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一起交流、学习!

网友A:
呵呵,才开始玩啊?

网友B:
是不错

一个优点是用户中断和系统隔离。
如果能加上优先级,那就齐活了

如果是所长死忠,也可以禁止掉时间片轮转,各任务自己放弃cpu从新调度

网友C:
“以前经常为陷入过程中做无谓的等待而犯愁”

不必发愁吧,要是微秒级的就无所谓了,时间长的可以用定时器解决,如果用使用nop或者delay(XXX),估计是被死读书书给害的

网友D:
其实RTX51tiny实际中一般禁止轮转使用

因为这样可以使用非重入函数,这对KEIL C51很重要。

网友E:
玩吧玩吧不是罪:)

楼主:
"估计是被死读书书给害的"

dai_weis说的对,确实有同感

不过确实没用过定时器来做过程的延时,这方面还请dai_weis谈谈实现的思路,谢啦

网友C:
使用定时器完成延时

其实思路来源于操作系统的一些东西和状态机的应用,这方面我不专业,建议看看所长,老农和00的**,先了解一下状态机以及相关的东西,然后就会明白了程序可以按照你设置的时间片运行,把单一顺序执行变为时间片交替执行,这样MCU就不必在那里死等的消耗时间而是用这个时间去处理其他工作,当延时结束了再返回来执行。

网友F:
呵呵,以前光‘裸奔’了,也是最近才注意到keil的RTX51TNY

楼主:
回6楼:默认配置是禁止任务轮转

但现在发现是:同一个程序,任务轮转比起禁止轮转响应得快些,禁止后感觉程序很稳,就是明显慢了,特别是打印串口的时候

网友D:
12L

TINY的README也是推荐使用禁止轮转的,要在适当的时候调用os_wait函数才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