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的考题,请大家帮忙解答,谢谢了

楼主(2009-07-08):
以下是部分题目,会的请帮忙解答,回复本主题与大家共享,也可恢复至本人Email: renqingbin-007@163.com

谢谢了

一。请设计一个可以开关并调节灯泡亮度的电路。输入AC220V,灯泡为220V 40W。
要求:1、绘制尽可能详细的原理图。
      2、简单说明你设计的电路的工作过程。
      3、简单说明此电路在layout时需要注意的地方。
注:你可以使用你熟悉的元件,但请尽可能使设计成本低廉,便于生产。

二。写一段采样两个慢速Analog信号的函数 void getsamples(port0,port1,BYTE *adcvalue0,BYTE *adcvalue1),函数为阻断方式工作,要求数据准确。请说明如何调用该函数。
void getsamples(BYTE port0,        //第一个要采样的端口编号
BYTE port1,        //第二个要采样的端口编号
BYTE *adcvalue0,  //第一个端口采样结果
BYTE *adcvalue1)  //第二个端口采样结果
  function setport(BYTE portnum)    //portnum 为要采样的端口编号
  function BYTE getadcvalue(void) // 阻断方式运行,调用一次返回一次当前端口的adc采样值

三。请绘制一个定时器的原理图,并编写它的代码。
定时器要求,有一个按钮,一个红色和一个绿色led,当这个按钮按下时红色led亮,绿色led灭,等待120s后红色led灭,绿色led亮。此时如果再次按下按钮,则重复前面的过程。必须使用单片机。
已知:函数void timer_interrupt_handler(void)是timer0的中断服务函数,timer0固定每秒产生1000次中断。

网友A:
晕之,看似比较难啊。

网友B:
没意思

1.电力电子题.注意安全规范和电流.交流斩波即可

2.控制类题.不知所云.

3.控制类题.太简单.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估计是个民用产品公司.灯光控制展会舞台用....产品估计很单一

网友C:
第一题和第三题不难~。~

第一题用可控硅调光即可,考虑成本用阻容降压做电源
第二题C学的不好 头晕
第三题简单呀,玩过交通灯的这还不小菜

网友D(2009-08-09):
这个贴子我回,只看第一题,这个题目前有家公司做产品,但是出现这样那样问题非常多,最后搞了三四个月,听说,还是一个工作了好几年的工程师弄的,主要是接上灯泡的时候,起初还挺好的,但是一点上后,第二天早上回来一看,有些灯闪得厉害,最后 不知道怎么解决的,反正我离开公司时,还没解决掉

网友E:
第三题简单,学过单片机的应该解决起来很容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