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pic的spi从动模块的键盘显示例子

楼主(2009-07-08):
本人写的基于pic的spi从动模块的键盘显示例子。
包括完整工程和proteus仿真图

按键的时候,从机发信号给主机,通知主机接收键值。

主机一次发送10个字节,前8个位数码管显示代码值,后两个为无关数据。
同时接收到的10个数据中,第一个是无关数据,第二个是有效键的个数,后八个为键值.
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97/200978223324785.rar

楼主:
补充说明

补充说明:
proteus的pic的spi模块从动方式有点小bug,
只能设置为:
高电平空闲,第二个时钟沿采样时候才能和proteus的spi虚拟调试器通信,

proteus的spi虚拟调试器要设置为:空闲低电平,第一个时钟沿采样。

不过这不影响程序的逻辑正确性,
要实际使用可以按实际要求更改一下spi的极性和采样边沿

网友A:
谢谢,好东西,帮顶

主动模块很常见,从动设备模块很少见,但有时会用到,比如多单片机系统,用SPI接口通讯就很方便又速度快.

网友A:
哈哈,很好,建议加酷,用键盘双缓冲很有趣

void SpiISR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temp,i;

    if(SSPIF &&SSPIE)
    {
        temp = SSPBUF;

    //    SSPBUF = temp;
        if(curSpiRevCnt < MAX_KEY_BUF_LEN+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curSpiRevCnt == 0)//切换键盘缓冲区域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urKeyBufID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pSpiSendBuf = (unsigned char *)keyBuf0;
                    curKeyBufI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keyBuf1[0]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pSpiSendBuf = (unsigned char *)keyBuf1;
                    curKeyBufI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keyBuf0[0]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SSPBUF = *(pSpiSendBuf+curSpiRevCnt);

            if(curSpiRevCnt < MAX_DISP_BUF_LEN)//接收前8个字节
                dispBuf[curSpiRevCnt] = temp;

            curSpiRevCnt++;
            if(curSpiRevCnt == MAX_KEY_BUF_LEN+1)
                curSpiRevCnt = 0;
        }
        SSPIF = 0;
    }
}

if(bGetKey)
    {
        GIE = 0; //关总中断,防止缓冲区切换过程被中断打断,产生错误
        pBuf = (unsigned char *)(curKeyBufID == 0 ? keyBuf0:keyBuf1);
        GIE = 1;

        curKeyCount = *pBuf;
        if(curKeyCount < MAX_KEY_BUF_LEN)//处理键值
        {
            *(pBuf+curKeyCount+1) = tempKey;
            (*pBuf)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有效键长度加一

            if(curKeyCount == 0)//发送脉冲到主器件外部中断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6 = 1;
                asm("nop");asm("nop");asm("nop");
                RC6 = 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
摘录楼主压缩包中的两段核心代码与大家共赏

网友A:
双缓冲的确是解决SPI高速向主控器送数的较好办法

楼主:
其实I2C德速度也不慢

其实I2C德速度也不慢,但是却可以不用双缓冲,

原因是I2C德通信同步手段比spi丰富.

当从机接受到读地址的时候,

从机在数据发送以前一只拉低时钟,

主机拉不起来时钟,

这样就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同步.

所以I2C键盘从机发送可以只用单缓冲区.

楼主:
用户IO模拟I2C一定要注意

用户IO模拟I2C一定要注意,一定要检测时钟能否拉的起来为高电平,

一定要处理从机时钟延伸,

很多人的模拟I2C的程序都是有问题的.

网友B:
LS我认为不一定必要

操作是否成功可以从应答信号判断,不过检查这些信号是个好习惯.

楼主:
ayb_ice没看清楚我说的是什么

ayb_ice没看清楚我说的是什么,就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了。

主机读的时候,是主机给应答或者非应答信号,

主机检测还啥应答信号啊?

检查自己吗?

网友B:
LS

应答信号是由接收数据方发送的好不好,表示接收是否正常,那么主机可以根据这个信号判断通信是否正常.

楼主:
对呀

对呀,

主机读的时候,主机是接收方啊,

主机给应答信号啊

网友A:
SPI接口如同串口,没有复杂协议,只有硬件层的数据交换

所以只能用软件的协议来表示读取到的数据是否有效,楼主的这种双缓冲,且第1字节表示按键数量是较好的方法
如同读SD卡在数据时相时,用FF表示SD卡没准备好,FE时表时准备好数据.
还有一种方式,用硬件中断通知主机.约定好由SPI设备发送到主机的数据内容,读完后释放中断线.很多键盘显示芯片就是这么做的.

SPI数据吞吐量可比I2C大很多.

网友B:
但IIC多机通信明显优于SPI

IIC高速也有3.1M的

网友C:
别人的老婆漂亮,自己的孩子聪明

楼主:
各有好处

各有好处.

IIC省管脚,主机程序IO模拟起来麻烦.
spi管脚多,主机程序IO模拟容易

网友D(2014-12-02):
能达到多快的速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