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24C02 EEPROM 的方式控制字地址如何确定?

楼主(2009-07-09):
如下一段程序:
device_wrord1 equ 30h;24c02芯片地址存放单元
addr_word equ 31h;字节地址存放单元
...

main:
mov device_word1,#0a0h;置芯片地址和写命令字
mov addr_word,#010h;置字节地址

在其它单片机硬件连线中该如何确定方式控制字地址?
我是新手,可能问题有可笑的地方,希望高手解答一下,不甚感激。

网友A(点评):
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40147893/article/details/107815959

网友B:
看24c02芯片规格书找答案

网友C:
芯片地址由管脚的连线决定,字节地址是要保存的数据地址

网友D:
控制好时序

我有用c编过,EEPROM的存储与读取,你只要根据它的PDF上描述的时序就可以了,一般先写入地址,然后在地中中写入数据局可以了,3楼可能把意思理解错了,3楼的说法是适用于多片EEPROM寻址的问题,通过接线确定各个EEPROM的ID号(相当于ID号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