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最后更新>单片机贪吃蛇汇编源程序

楼主(2009-07-10):
2009-7-24
经过半个月的努力,31岁单片机初学者的第一个项目终于完成了,版主还给加个酷,我是有点受宠若惊啊,谢谢大家的鼓励
;贪吃蛇程序,蛇身初始长度5个点,屏幕尺寸128x64,12MHz晶振,蛇身每个点为8x8点阵
           COMMAND    EQU 30H       ;命令
           D_DATA     EQU 31H       ;数据
           SNAKE_L    EQU 32H       ;蛇身长度
           WAY        EQU 33H       ;蛇头移动路线,上00,下10,左01,右11
           F_POSITION EQU 34H       ;食物坐标
           TEMP1      EQU 35H       ;数据暂存
           TEMP2      EQU 36H
           T_POSITION EQU 3EH
           N_POSITION EQU 3FH       ;新蛇头位置
           POSITION   EQU 40H       ;蛇头位置,高4位纵坐标,低4位横坐标
           DI         EQU P1.0
           RW         EQU P1.1
           E          EQU P1.2
           CS1        EQU P1.3
           CS2        EQU P1.4      ;LCD-MCU
           UP         EQU P2.0
           DOWN       EQU P2.1
           LEFT       EQU P2.2
           RIGHT      EQU P2.3      ;KEYBOARD-MCU
           ORG 0000H
           AJMP START
           ORG 0033H
START:     MOV SP,#60H
           MOV TMOD,11H
           MOV TH0,#00H
           MOV TL0,#00H
           SETB TR0
           ACALL C_SCREEN           ;屏幕初始化子程序
           ACALL S_SNAKE            ;游戏启动界面
SR_UP:     JB UP,SR_DOWN
           AJMP S_GAME
SR_DOWN:   JB DOWN,SR_LEFT
           AJMP S_GAME
SR_LEFT:   JB LEFT,SR_RIGHT
           AJMP S_GAME
SR_RIGHT:  JB RIGHT,SR_UP
S_GAME:    ACALL C_SCREEN           ;屏幕初始化子程序
           ACALL R_SNAKE            ;蛇身初始化子程序,初始运动方向:右,各点坐标存在40H开始的5个单元
           ACALL R_FOOD             ;食物初始化子程序
NEXT:      ACALL D_FOOD             ;食物显示子程序
           MOV R2,#10
WAIT:      ACALL DELAY
           DJNZ R2,WAIT             ;0.5s延时
           ACALL R_KEY              ;读键值,确定蛇头新的运动方向
           ACALL N_HEAD             ;根据蛇头坐标及蛇头运动方向确定下一个蛇头的坐标
           ACALL TAIL               ;去掉蛇尾
           ACALL D_HEAD             ;在下一个蛇头的坐标处显示新的蛇头
           ACALL R_POSITION         ;蛇身各点坐标更新
           ACALL GAME_OVER          ;蛇死亡判断子程序
           JB F0,D_OVER
           MOV A,POSITION
           CJNE A,F_POSITION,NEXT   ;蛇头未吃到食物,继续移动
           ACALL R_FOOD             ;蛇头坐标与食物坐标重叠,喂食,当蛇尾离开该食物坐标时,该食物被自动删除
           INC SNAKE_L
           ACALL SL_LONG            ;蛇身+1子程序
           MOV A,SNAKE_L
           CJNE A,#30,NEXT          ;蛇身长度达到30,游戏结束,显示通关画面
           ACALL C_SCREEN           ;屏幕初始化子程序
           SETB CS1
           CLR CS2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HUA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ZAI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1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ZHEN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1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NIU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11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CLR CS1
           SETB CS2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B1
           MOV TEMP1,#8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GANTANHAO
           MOV TEMP1,#8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01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AJMP $
D_OVER:    ACALL C_SCREEN           ;屏幕初始化子程序
           SETB CS1
           CLR CS2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AI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YA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1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ZHE2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1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HAI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11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CLR CS1
           SETB CS2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ZI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DOUHAO
           MOV TEMP1,#8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1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SETB CS1
           CLR CS2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10B
           MOV DPTR,#ZA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10B
           MOV DPTR,#ZHE2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1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10B
           MOV DPTR,#BEN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1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10B
           MOV DPTR,#NI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11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CLR CS1
           SETB CS2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10B
           MOV DPTR,#GANTANHAO
           MOV TEMP1,#8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AJMP $

GAME_OVER: CLR F0
           MOV R0,#POSITION
           MOV A,R0
           ADD A,#04H
           MOV R0,A
           MOV A,SNAKE_L
           CLR C
           SUBB A,#04H
           MOV R2,A
           MOV A,POSITION
GO_NEXT:   MOV TEMP1,@R0
           CJNE A,TEMP1,NO_OVER
           SETB F0
           AJMP OVER
NO_OVER:   INC R0
           DJNZ R2,GO_NEXT
OVER:      RET

SL_LONG:   MOV A,T_POSITION         ;蛇身+1后,新的蛇尾坐标为T_POSITION单元存储数据,并将新的蛇尾坐标存入蛇身坐标列表末位
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RLC A
           JC L_RS
           SETB CS1
           CLR CS2
           AJMP SLL
L_RS:      CLR CS1
           SETB CS2
SLL:       MOV A,T_POSITION
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ANL A,#00000111B
           ADD A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R2,A
           MOV A,T_POSITION
           ANL A,#00000111B
           MOV B,#8
           MUL AB
           ADD A,#01000000B
           MOV R3,A
           MOV COMMAND,R2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COMMAND,R3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D_DATA,#0FFH
           MOV R4,#8
SLL_NEXT:  ACALL W_DATA
           DJNZ R4,SLL_NEXT
           MOV R0,#POSITION
           MOV A,R0
           ADD A,SNAKE_L
           DEC A
           MOV R0,A
           MOV @R0,T_POSITION
           RET

R_FOOD:    MOV F_POSITION,TL0       ;食物坐标获取子程序,由定时器0产生的随机数作为食物坐标,存F_POSITION单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横坐标低4位,纵坐标高4位,最高位未用,填0
           MOV A,F_POSITION
           ANL A,#7FH
           MOV F_POSITION,A
           RET

D_FOOD:    MOV A,F_POSITION         ;根据食物坐标显示食物,其中第3位决定食物位于左半屏还是右半屏
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RLC A
           JC DF_RS
           SETB CS1
           CLR CS2
           AJMP DF
DF_RS:     CLR CS1
           SETB CS2
DF:        MOV A,F_POSITION
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ANL A,#00000111B
           ADD A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R2,A
           MOV A,F_POSITION
           ANL A,#00000111B
           MOV B,#8
           MUL AB
           ADD A,#01000000B
           MOV R3,A
           MOV COMMAND,R2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COMMAND,R3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D_DATA,#0FFH
           MOV R4,#8
DF_NEXT:   ACALL W_DATA
           DJNZ R4,DF_NEXT
           RET

R_POSITION:MOV R0,#POSITION         ;上一个蛇尾坐标存T_POSITION单元,蛇吃到食物以后,蛇身在该位置加长
           MOV A,R0
           ADD A,SNAKE_L
           DEC A
           MOV R0,A
           MOV T_POSITION,@R0
           DEC A
           MOV R1,A
           MOV R2,SNAKE_L
MOVE:      MOV A,@R1
           MOV @R0,A
           DEC R0
           DEC R1
           DJNZ R2,MOVE
           RET

TAIL:      MOV R0,#POSITION         ;根据蛇身长度确定蛇尾坐标,去掉蛇尾
           MOV A,R0
           ADD A,SNAKE_L
           DEC A
           MOV R0,A
           MOV A,@R0
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RLC A
           JC T_RS
           SETB CS1
           CLR CS2
           AJMP DT
T_RS:      CLR CS1
           SETB CS2
DT:        MOV A,@R0
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ANL A,#00000111B
           ADD A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R2,A
           MOV A,@R0
           ANL A,#00000111B
           MOV B,#8
           MUL AB
           ADD A,#01000000B
           MOV R3,A
           MOV COMMAND,R2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COMMAND,R3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D_DATA,#00H
           MOV R4,#8
DT_NEXT:   ACALL W_DATA
           DJNZ R4,DT_NEXT
           RET

D_HEAD:    MOV A,N_POSITION
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RLC A
           JC D_RS
           SETB CS1
           CLR CS2
           AJMP DH
D_RS:      CLR CS1
           SETB CS2
DH:        MOV A,N_POSITION
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ANL A,#00000111B
           ADD A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R2,A
           MOV A,N_POSITION
           ANL A,#00000111B
           MOV B,#8
           MUL AB
           ADD A,#01000000B
           MOV R3,A
           MOV COMMAND,R2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COMMAND,R3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D_DATA,#0FFH
           MOV R4,#8
DH_NEXT:   ACALL W_DATA
           DJNZ R4,DH_NEXT
           RET

N_HEAD:    MOV A,WAY                ;下一个蛇头位置存N_POSITION单元
           ADD A,WAY
           MOV DPTR,#N_H_SHEET
           JMP @A+DPTR
N_H_SHEET: AJMP H_UP
           AJMP H_LEFT
           AJMP H_DOWN
           AJMP H_RIGHT
H_UP:      MOV A,POSITION
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ANL A,#00000111B
           DEC A
           ANL A,#00000111B
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MOV N_POSITION,POSITION
           ANL N_POSITION,#00001111B
           ADD A,N_POSITION
           MOV N_POSITION,A
           AJMP N_H_END
H_DOWN:    MOV A,POSITION
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ANL A,#00000111B
           INC A
           ANL A,#00000111B
           SWAP A
           MOV N_POSITION,POSITION
           ANL N_POSITION,#00001111B
           ADD A,N_POSITION
           MOV N_POSITION,A
           AJMP N_H_END
H_LEFT:    MOV A,POSITION
           ANL A,#00001111B
           DEC A
           ANL A,#00001111B
           MOV N_POSITION,POSITION
           ANL N_POSITION,#11110000B
           ADD A,N_POSITION
           MOV N_POSITION,A
           AJMP N_H_END
H_RIGHT:   MOV A,POSITION
           ANL A,#00001111B
           INC A
           ANL A,#00001111B
           MOV N_POSITION,POSITION
           ANL N_POSITION,#11110000B
           ADD A,N_POSITION
           MOV N_POSITION,A
N_H_END:   RET

C_SCREEN:  MOV COMMAND,#00111111B   ;清屏子程序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COMMAND,#11000000B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SETB CS1
           CLR CS2
           MOV R2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R5,#08H
CS_NEXT2:  MOV COMMAND,R2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COMMAND,#01000000B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D_DATA,#00H
           MOV R4,#64
CS_NEXT1:  ACALL W_DATA
           DJNZ R4,CS_NEXT1
           INC R2
           DJNZ R5,CS_NEXT2
           CLR CS1
           SETB CS2
           MOV R2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R5,#08H
CS_NEXT4:  MOV COMMAND,R2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COMMAND,#01000000B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D_DATA,#00H
           MOV R4,#64
CS_NEXT3:  ACALL W_DATA
           DJNZ R4,CS_NEXT3
           INC R2
           DJNZ R5,CS_NEXT4
           RET

R_SNAKE:   SETB CS1                 ;蛇身初始化子程序,蛇身初始长度5,由蛇尾到蛇头自左至右排列在屏幕的左上角,蛇头初始运动方向: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蛇身5点初始坐标由蛇头开始存储在POSITION开头的5个单元,蛇身长度存SNAKE_L单元
           CLR CS2
           MOV COMMAND,#10111000B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COMMAND,#01000000B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D_DATA,#0FFH
           MOV R2,#40
RS_NEXT1:  ACALL W_DATA
           DJNZ R2,RS_NEXT1
           MOV SNAKE_L,#05H
           MOV WAY,#03H
           MOV R0,#POSITION
           MOV A,#04H
           MOV R3,#05H
RS_NEXT2:  MOV @R0,A
           INC R0
           DEC A
           DJNZ R3,RS_NEXT2
           RET

R_KEY:     MOV A,WAY                ;根据蛇头运动方向,读取键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蛇头横向运动,读取上下键,蛇头左右运动,读取左右键,修改蛇头运动方向,存WAY单元
           RRC A
           JC R_K_NEXT2
           JB LEFT,R_K_NEXT1
           MOV WAY,#01H
           AJMP R_K_END
R_K_NEXT1: JB RIGHT,R_K_END
           MOV WAY,#03H
           AJMP R_K_END
R_K_NEXT2: JB UP,R_K_NEXT3
           MOV WAY,#00H
           AJMP R_K_END
R_K_NEXT3: JB DOWN,R_K_END
           MOV WAY,#02H
R_K_END:   RET

S_SNAKE:   SETB CS1
           CLR CS2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TAN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CHI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1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SHE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1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10B
           MOV DPTR,#ZUO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10B
           MOV DPTR,#ZHE1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1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10B
           MOV DPTR,#MAOHAO
           MOV TEMP1,#8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1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10B
           MOV DPTR,#HUA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11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CLR CS1
           SETB CS2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10B
           MOV DPTR,#ZAI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10B
           MOV DPTR,#ER
           MOV TEMP1,#8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1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10B
           MOV DPTR,#LING
           MOV TEMP1,#8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11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10B
           MOV DPTR,#LING
           MOV TEMP1,#8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1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010B
           MOV DPTR,#QI
           MOV TEMP1,#8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101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SETB CS1
           CLR CS2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1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AN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1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REN1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01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1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YI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10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MOV R5,#10111100B
           MOV DPTR,#JIAN
           MOV TEMP1,#16
           MOV TEMP2,#01110000B
           ACALL DISPLAY
           RET

DISPLAY:   MOV COMMAND,R5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R2,#00H
           MOV R4,TEMP1
           MOV R3,TEMP2
D_NEXT1:   MOV COMMAND,R3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A,R2
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MOV D_DATA,A
           ACALL W_DATA
           INC R3
           INC R2
           DJNZ R4,D_NEXT1
           INC R5
           MOV COMMAND,R5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R2,TEMP1
           MOV R4,TEMP1
           MOV R3,TEMP2
D_NEXT2:   MOV COMMAND,R3
           ACALL W_COMMAND
           MOV A,R2
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MOV D_DATA,A
           ACALL W_DATA
           INC R3
           INC R2
           DJNZ R4,D_NEXT2
           RET

BUSY:      MOV P0,#0FFH             ;点阵型液晶显示模块驱动程序
           CLR E
           SETB RW
           CLR DI
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SETB E
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JB P0.7,BUSY
           CLR E
           RET
W_COMMAND: ACALL BUSY
           CLR E
           CLR RW
           CLR DI
           MOV P0,COMMAND
           SETB E
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CLR E
           RET
W_DATA:    ACALL BUSY
           CLR E
           CLR RW
           SETB DI
           MOV P0,D_DATA
           SETB E
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CLR E
           RET

DELAY:     MOV TMOD,#11H            ;延时50ms子程序
           MOV TH1,#3CH
           MOV TL1,#0B0H
           SETB TR1
D_WAIT:    JBC TF1,D_END
           SJMP D_WAIT
D_END:     RET

TAN:       DB 20H,20H,10H,90H,0A8H,0A4H,0AAH,0B1H,0A2H,0E4H,0A8H,88H,10H,30H,10H,00H
           DB 00H,00H,80H,9FH,40H,20H,10H,0EH,10H,20H,60H,0DFH,00H,00H,00H,00H
CHI:       DB 00H,0FCH,04H,04H,0FCH,20H,58H,4FH,4AH,48H,48H,0C8H,08H,08H,08H,00H
           DB 00H,0FH,02H,02H,07H,00H,30H,48H,44H,42H,41H,40H,40H,40H,70H,00H
SHE:       DB 00H,0F0H,10H,0FFH,10H,0F0H,20H,18H,0E8H,09H,0EH,0AH,0A8H,18H,08H,00H
           DB 20H,23H,21H,1FH,11H,3BH,10H,00H,3FH,42H,41H,41H,40H,38H,00H,00H
ZUO:       DB 80H,40H,20H,0F8H,07H,22H,18H,0CH,0FBH,48H,48H,48H,68H,48H,08H,00H
           DB 00H,00H,00H,0FFH,00H,00H,00H,00H,0FFH,04H,04H,04H,04H,06H,04H,00H
ZHE1:      DB 00H,20H,24H,24H,24H,24H,0A4H,0BFH,64H,24H,34H,28H,26H,24H,20H,00H
           DB 04H,04H,04H,02H,02H,0FFH,49H,49H,49H,49H,49H,49H,0FFH,00H,00H,00H
MAOHAO:    DB 00H,00H,00H,0C0H,0C0H,00H,00H,00H
           DB 00H,00H,00H,30H,30H,00H,00H,00H
HUA:       DB 20H,10H,08H,0FCH,03H,02H,10H,10H,7FH,88H,88H,84H,86H,0E4H,00H,00H
           DB 00H,04H,04H,05H,04H,04H,04H,0FFH,04H,04H,04H,04H,04H,04H,04H,00H
ZAI:       DB 80H,40H,30H,0FCH,43H,40H,42H,42H,42H,0E2H,52H,4AH,46H,40H,40H,00H
           DB 00H,00H,00H,0FFH,00H,00H,00H,40H,80H,7FH,00H,00H,00H,00H,00H,00H
ER:        DB 00H,70H,08H,08H,08H,88H,70H,00H
           DB 00H,30H,28H,24H,22H,21H,30H,00H
LING:      DB 00H,0E0H,10H,08H,08H,10H,0E0H,00H
           DB 00H,0FH,10H,20H,20H,10H,0FH,00H
QI:        DB 00H,38H,08H,08H,0C8H,38H,08H,00H
           DB 00H,00H,00H,3FH,00H,00H,00H,00H
AN:        DB 10H,10H,10H,0FFH,90H,50H,98H,88H,88H,0E9H,8EH,88H,88H,98H,88H,00H
           DB 02H,42H,81H,7FH,00H,40H,40H,26H,25H,18H,08H,16H,31H,60H,20H,00H
REN1:      DB 80H,40H,30H,0FCH,87H,82H,84H,84H,84H,0FCH,82H,82H,82H,82H,80H,00H
           DB 00H,00H,00H,7FH,00H,20H,20H,20H,20H,3FH,20H,20H,20H,20H,20H,00H
YI:        DB 10H,10H,12H,0D2H,56H,5AH,0D2H,53H,52H,5AH,56H,0D2H,12H,12H,10H,00H
           DB 00H,20H,38H,03H,3AH,42H,42H,4BH,52H,42H,42H,63H,08H,30H,00H,00H
JIAN:      DB 40H,30H,0EFH,28H,28H,44H,64H,0DCH,10H,54H,0FFH,54H,54H,7CH,10H,00H
           DB 01H,01H,7FH,21H,51H,22H,14H,0FH,14H,25H,3FH,25H,25H,25H,24H,00H
ZHEN:      DB 00H,04H,04H,04H,0F4H,54H,5CH,57H,54H,54H,54H,0F4H,04H,06H,04H,00H
           DB 10H,90H,90H,50H,5FH,35H,15H,15H,15H,35H,55H,5FH,90H,90H,10H,00H
NIU:       DB 00H,40H,30H,0EH,08H,08H,08H,08H,0FFH,08H,08H,08H,08H,08H,00H,00H
           DB 00H,01H,01H,01H,01H,01H,01H,01H,7FH,01H,01H,01H,01H,01H,01H,00H
B1:        DB 00H,0F8H,08H,08H,08H,08H,0F0H,00H
           DB 00H,3FH,21H,21H,21H,21H,1EH,00H
GANTANHAO: DB 00H,00H,00H,0F8H,00H,00H,00H,00H
           DB 00H,00H,00H,33H,30H,00H,00H,00H
AI:        DB 0FCH,04H,04H,0FCH,00H,80H,68H,5CH,4BH,0C8H,48H,48H,4AH,5CH,08H,00H
           DB 07H,01H,01H,03H,81H,42H,22H,12H,0AH,07H,0AH,12H,62H,0C2H,42H,00H
YA:        DB 00H,0FCH,04H,04H,0FCH,00H,42H,7AH,42H,42H,0C2H,0FEH,42H,42H,40H,00H
           DB 00H,07H,01H,01H,43H,20H,10H,08H,04H,23H,40H,3FH,00H,00H,00H,00H
ZHE2:      DB 40H,42H,44H,0CCH,00H,08H,28H,48H,89H,0EH,0CAH,38H,08H,08H,00H,00H
           DB 80H,40H,20H,1FH,20H,40H,50H,48H,44H,43H,44H,48H,50H,40H,40H,00H
HAI:       DB 02H,02H,02H,0F2H,8AH,06H,44H,64H,54H,4DH,46H,0C4H,64H,04H,04H,00H
           DB 01H,23H,41H,3FH,00H,48H,48H,24H,24H,12H,09H,0CH,12H,61H,00H,00H
ZI:        DB 00H,00H,02H,02H,02H,02H,02H,0E2H,12H,0AH,06H,02H,00H,80H,00H,00H
           DB 01H,01H,01H,01H,01H,41H,81H,7FH,01H,01H,01H,01H,01H,01H,01H,00H
DOUHAO:    DB 00H,00H,00H,00H,00H,00H,00H,00H
           DB 80H,0B0H,70H,00H,00H,00H,00H,00H
ZA:        DB 0FCH,04H,04H,04H,0FCH,20H,10H,08H,0FFH,4AH,48H,48H,48H,48H,08H,00H
           DB 07H,02H,02H,02H,07H,00H,00H,00H,0FFH,04H,04H,04H,04H,04H,04H,00H
BEN:       DB 10H,4CH,43H,46H,5AH,0C2H,42H,0F8H,44H,0C3H,42H,46H,5AH,62H,42H,00H
           DB 20H,10H,08H,04H,0AH,09H,08H,0FFH,08H,08H,0BH,04H,0CH,18H,08H,00H
NI:        DB 0FEH,02H,02H,02H,0FEH,00H,0FEH,12H,0D2H,12H,12H,12H,92H,3EH,00H,00H
           DB 07H,01H,01H,81H,43H,30H,0FH,00H,3FH,42H,42H,41H,41H,41H,70H,00H
           END
2009-7-22
本打算读取定时器计数值再进行线性叠加的方法得到随机数,但由于按键的顺序及时间,随机性非常大,所以只采用计数值作为食物坐标,实验中效果很好
食物放置,蛇吃食长大的程序实验通过
2009-7-20
这几天挺忙的,第一步"柔体传动"就用了差不多一周时间,不过总算完成了,下一步要产生一个随机数,确定食物的位置,蛇吃食,长大,请问如何用汇编语言产生一个随机数,编程思路是什么
以下是柔体传动部分程序:

大家好:
我是一名30岁的单片机初学者,这两天刚把点阵式液晶模块弄明白,想编个贪吃蛇的小游戏,给老婆玩,希

网友A:
呵呵 慢慢来吧

网友B:
一上来就搞贪吃蛇,有点难哦

也许是我觉得难,楼主很容易就搞好了,不过只要**,一定能搞成

网友C:
确实是有点"贪"

网友D:
脑袋里有方法就不会难

网友E:
没做过这东西,不过貌似不难吧,思路如下。

1、用一个单元来存储蛇头的前进方向。(00=上,01=下,02=左,03=右)
2、每当方向按键触发,则修改上述方向单元。
3、用若干组单元,存储蛇头和蛇身的每个点的坐标(x、y)。可以用数组实现吧。
4、用一个单元,存储蛇的长度
5、用一个定时器来控制蛇的移动速度。
6、定时器每溢出一次,就把蛇身上的每个点的坐标送给下一个点;并把蛇头按照前进方向修改其坐标。然后刷新一下lcd。
7、当蛇头坐标与蛇身坐标重叠,或者超出区域;视为游戏失败。

其它还有一些细节,比如蛇长度和移动定时器会随着关卡升级而变化,让难度增加。另外,可能还有一些障碍物,需要另外开辟数组去存储障碍物的坐标。

还需要做一个(伪)随机函数,用于确定蛇的起始位置、方向以及障碍物的位置。

楼主:
更新

更新

楼主:
更新

快结束了

网友E:
嗯,看来要给你加酷了

楼主:
启动画面

楼主:
游戏画面

楼主:
通关画面

楼主:
死亡画面

网友F:
楼主真酷!学习ing

看来有必要搞个活动,颁奖给那些亲自去实践创新的人。

谢谢楼主的启发,向领导回报去了,嘿嘿

网友E:
鼓励一下,楼主从提问到完成,有始有终

网友G:
哎呀

    不知道说什么好!很好很强大 太牛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