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3 question

楼主(2009-07-11):
1.MP3播放暂停是以帧为单位的吗?也就是不可能在帧内位置播放暂停,这样理解对否?
2.MP3多次播放暂停,出现强烈杂音,但是原始语音也能听见,是什么原因?
各位有高见回复,不胜感谢了。。。

网友A:
也就是不可能在帧内位置播放暂停?

暂停的时候停止解码,禁止DAC输出,记住当前解码的位置,播放时接着位置开始解码,打开DAC。
流程应该是这样的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