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电子秤问题

楼主(2009-07-11):
怎么修正电子秤传感器的重复性误差。量程30kg,电子秤标定后,用5kg的砝码逐一加载,称重正常,无偏差。逐一卸载时,还剩10KG砝码时,本应显示10.000kg,结果显示9.999kg 少了一个分度,这是不是传感器的重复性误差啊?软件怎么修正?欢迎懂行的大侠指教。
还有就是,传感器四个角输出不平衡,比较难挫脚,这个和软件有关系吗?
欢迎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呵呵 你的要求也太高了吧

相差就一个字都不行啊。
如果刚好在临界点,那一会多一个字 一会少一个字 也很正常。

网友B:
一个字太正常了

数字仪器的误差一般定义成 n+x%, n代表分度.
可以再取四舍五入显示分度的后一位值,那样也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这在数学上很容易理解,总会有进位的问题.
至于四脚不平衡和软件没有关系.

网友C:
你的内码是不是分辨率不高,或传感器的问题

网友D:
+/-1d是很正常的

称重的误差与多个因素有关,想完全消除误差是不太可能的

传感器四个角输出不平衡,比较难挫脚,这个和软件有关系吗?
这和软件无关,可以更换更好的传感器试试

楼主:
谢谢

谢谢各位

内码分辨率还可以。9个多,近10个内码对应一个分度。偏差不是由于进位引起的,是由于内码变化引起的,观察加载时的内码与卸载时的内码,的确差了10来个,应该是传感器引起的,有办法软件修正吗?用CS5460A做的,传感器本身,也没有1/30000的精度,我觉得也不差多了,可是客户要求高啊。

四脚不平衡和软件没有关系.
----我也这样认为,我觉得只和传感器有关系啊。可是客户说别人的板子配同样的传感器,不挫脚就可以,或比较容易挫脚。我们的板子挫脚比较麻烦。纳闷啊...

网友B:
那我现在也说不平衡是由软件引起的

不能总是"别人说"...

网友E:
外围硬件上滤波和软件上AD滤波下试试,使AD更稳定

一般情况下相差1个分度是很正常,电子称都有允许这个重复误差

楼主:
谢谢

不平衡也不是硬件引起的吧,是传感器本身的问题吧?

网友A:
5460作交流检测很好,直流是否能达到要求?

网友C:
如果这样可能是你的滤波太简单了,

滤波要多种组合,不要一种方式,多多做一下试验,对你自己有好处的

网友F:
看不懂

看不懂,这里为什么用CS5460

网友G(2014-03-30):
不懂这个,路过帮顶

网友H:
30Kg,分辨率1g,电子秤能保证长期(一年)0.1%的精度已经不错。
如果LZ你放久一点(比如一个小时),你会发现偏差加大,这就是蠕动,消不了的,只能自动0点跟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