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8位char转long int的问题。

楼主(2009-07-11):
做的一个频率计,long int fre是32位的,写入24c01保存,拆成4个8位char写入。现在读取后,如何还原成long int呢?谢谢大家了!小弟初学。见笑了。

temp=i2cbuff[7]*256*256*256+i2cbuff[8]*256*256+i2cbuff[9]*256+i2cbuff[10];
我现在的方法是这样的,就是*256,但是程序显示超过65535的时候就归0了。不知为何。谢谢了。

网友A:
用位移吧

楼主:
请问如何位移?倒腾了好长时间了。

不太明白,麻烦2l给出一下说明可以吗?谢谢了。!

网友B:
结构体+联合体

注意大小端

楼主:
4楼的方法没明白?

可以具体说一下吗?谢谢了!

网友C:
unsigned long dwFreq = *((unsigned long*)(&i2cbuff[7]));

网友D:
xx

至于你的归零问题应该这样写

temp=i2cbuff[7]*(256ul*256ul*256ul)+i2cbuff[8]*(256ul*256ul)+i2cbuff[9]*256+i2cbuff[10];

可以这样做
写入

write_24c01(xxx,(uchar idata *)(&fre),4);

读取

read_24c01(xxx,(uchar idata *)(&fre),4);

网友E:
搞清楚long在内存中是怎么存储的,自然就搞定了

网友F:
7楼的写法没有效率

更好的方式应该是直接用指针操作。

网友G:
ul?

7楼中256后面的"ul"是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