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源晶振波形怎么办?

楼主(2009-07-12):
请教一下,我的有源晶振输出波形失真,示波器测量出来,不是正弦波了,变成了不标准的马鞍形波形,上下峰都被削平了,还有点畸变,请教,该怎么处理比较合适呢?

网友A:
楼主啊

晶振输出的本来就不是正弦波。就是你看到像马鞍型的方波(因为过冲的关系)

网友B:
肯定出的不是正弦波咯,那个是给单片机的时钟源

网友C(2014-06-09):
有源晶振输出的绝大部分不是正弦波,有一部分应用和产品还是正弦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