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数据为何只能发送一次?

楼主(2009-07-12):
程序如下:
为何接收时,只能收到一次?

#include <reg52.h> //51芯片管脚定义头文件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nop _nop_()

sbit ir     =P3^0;
sbit led =P3^1;
sbit led2=P3^3;
sbit led1=P1^0;
sbit bz  =P1^7;
sbit irled=P0^1;
sbit bz1 =P2^0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延时t毫秒
11.0592MHz时钟,延时约1m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int s)

  uchar k;
  while(--s)
  {
    for(k=0; k<125; k++) ;
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主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
 uchar i=0x01,k=1;

 led1=0;
 led2=0;
 bz1 =0;
 TMOD=0x21;
 SCON=0x40; //方式1,不允许接收
 TH1=0xFD;
 TL1=0xFD;    //9600
 ET1=0;
 PCON=0x00;
 SCON=0x50;
 EA=1;
 ET0=1;
 delay(10);
 TR1=1;

delay(100);
led1=1;
led2=1;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while(1)
{

  delay(10);
  k++;
  if(k==150)
  {
    led1=!led1;
    k=0;
   }
    delay(40);
    TI=0;
    SBUF=0XA5;
    while(!TI);
    TI=0;
    SBUF=0X5a;
    while(!TI);
    TI=0;
    led=0;
    led2=0;
    bz1=1;
    delay(10);
    bz1=0;
    led2=1;

}

楼主:
只有上电才会发送一次

网友A:
正常复位了吗

你的程序不应该只发一次,应该一直发,另外,我没有检查你的串口初始化,我认为是对的

网友B:
不是发一次 后面发送的都是00

你的程序中sbit led =P3^1;有问题.
P3.1本来就是串口测发送端口 用串口时最好不要用P3.1
而你在循环程序中有led=0 ;你不用p3.1就可以了。
深层次原因请高手解答吧.

网友C:
你的程序有点乱!

加个注释看看!

楼主:
多谢楼上几位指点迷津

原来是:led=0;  惹得祸端...

只要去掉就OK了。

但不知道为何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