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管脚电流放大的疑惑........

楼主(2009-07-13):
想驱动一个电机  电压5v  电流200ma,

可是我现在的单片机管脚输出为电压5v  电流20毫安!

如何放大??
请教这个简单电路 多谢

楼主:
我这么疑惑 没有人解答么??

网友A:
我也很疑惑,搞单片机也要熟悉基本的模拟电路

网友B:
外面接个三极管驱动

楼主:
3楼 熟悉 就请讲出来

你也要熟悉以前的知识  免得忘记了

网友:
H桥电路

用google找下,驱动电机没有问题的。

              注意三极管的管脚,原理图的引脚编号有时候跟封装不一致。

 我就在这上面吃过苦头

网友C:
搞单片机不是会编程就可以了的,楼主要补电路基础方面的

你的要求只需要一颗9012三极管或8550三极管就可以了。
电路很简单,用文字描述如下,就不画图给你看了。
三极管的发射极E接5V电源,集电极C接电机+极,三极管基极B接单片机IO,当然要串一颗几百欧姆的电阻了。电机的另一端呢?当然接地GND了。

楼主:
恩 楼主是要补知识

推荐楼主一本书《晶体管电路知识》铃木【日】著 科学出版社

楼主:
6 楼7 楼很详细啊 多谢

也谢谢从2-5楼 都是好人啊

电路似乎不容易学啊  我还是先弄点电路的皮毛好了

给些建议?

网友D:
不要看不起初学者

谁都是从初学者过来的,不过LZ确实要多看看书

网友A:
LZ既然说这个电路简单,还要问人家?

其实只要搞清楚NPN/PNP/MOS等管子的特性、以及MCU GPIO的特性就可以了。
如果连三极管的基本特性都不明白,谁会用你设计的东西?

楼主:
三极管很高深 不要以为很简答

运放很高深 不要以为很简单

网友E:
浮躁贴

浮躁贴

网友F:
12楼说的很对三极管很高深,建议你找本三极管参数说明书看

网友G:
呵呵

看了你这个贴,我很庆辛当初做了一年的模拟电路,只要去学,你模拟以后肯定会很强的

楼主:
恩 确实我以后模拟很强!!

但是现在很弱!!!基础是0!

网友B:
恩 确实我以后模拟很强!!

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