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单片机为什么不会复位?

楼主(2009-07-13):
在用一款89LV51RD2的单片机,用防真器来调试,每次给个复位电平都是高电平5V的,单片机是3.3V的VCC,用一个4.7uF电解电容和10KR的电阻串联,电容正极接VCC,中间接电阻和单片机的复位端RST,电阻另一端接地,按键是一头接5V,一头接RST,时间也足够长,可是,单片机就是不复位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哪个大侠告诉我一下~谢谢了~

网友A:
3.3V的VCC你加5V RST,不怕IC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