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指点行列式键盘扫描程序

楼主(2009-07-13):
下面是我写的EM78P510N的4×5行列键盘扫描程序,20ms循环一次,
其中:k1,k2,k3,k4为输出,复用4个LED;ka,kb,kc,kd,ke为输入,外部上拉。

拿出来希望大家多扔点砖头过来,以便提高改进。

readkey:                ;20ms扫描一次,说明:扫描到的键值没有来得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发送时又扫描到其他键值时,会被覆盖掉
    bank 0
    bc    port7,led_con    ;扫描前关闭指示灯使能端
    mov    a,port9
    mov    port9_buff,a    ;保存指示灯状态
    nop
    bc    port9,k1        ;扫描第一行
    bs    port9,k2
    bs    port9,k3
    bs    port9,k4
    mov    a,@1
    mov    key_databuff,a    ;先假定为1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jbs    porta,ka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jbs    porta,kb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jbs    porta,kc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jbs    porta,kd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jbs    porta,ke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;;;;;;;;;;;;;;;;;;;;;
    bs    port9,k1        ;扫描第二行
    bc    port9,k2
    bs    port9,k3
    bs    port9,k4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jbs    porta,ka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jbs    porta,kb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jbs    porta,kc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jbs    porta,kd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jbs    porta,ke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;;;;;;;;;;;;;;;;;;;;;
    bs    port9,k1        ;扫描第三行
    bs    port9,k2
    bc    port9,k3
    bs    port9,k4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jbs    porta,ka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jbs    porta,kb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jbs    porta,kc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jbs    porta,kd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jbs    porta,ke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;;;;;;;;;;;;;;;;;;;;;
    bs    port9,k1        ;扫描第四行
    bs    port9,k2
    bs    port9,k3
    bc    port9,k4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jbs    porta,ka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jbs    porta,kb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jbs    porta,kc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jbs    porta,kd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    inc    key_databuff
    jbs    porta,ke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
nokey:
    clr    key_databuff        ;无键
    bc    keyflag,keydown        ;按键按下标志
    bank 2
    clr    key_datalast
    clr    keydown_cnt
    jmp    readkey_out

first_read_k_over:
    bank 0                ;复合键判断
    bs    port9,k1        ;扫描第三行
    bs    port9,k2
    bc    port9,k3
    bs    port9,k4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jbc    porta,ke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_0
    bs    port9,k1        ;扫描第四行
    bs    port9,k2
    bs    port9,k3
    bc    port9,k4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    jbc    porta,ke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_0
    mov    a,@21
    mov    key_databuff,a
    jmp    first_read_k_over_1    ;是紧急按钮则直接跳到1,不经过有键按下检查
first_read_k_over_0:
    jbc    keyflag,keydown
    jmp    readkey_out            ;确定有普通键按下时(已发送)不响应其他按键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mov    a,key_databuff
    jbc    status,z
    jmp    nokey
    sub    a,@21
    jbs    status,c
    jmp    nokey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检查键值是否在1-21范围内,防止出错
first_read_k_over_1:
    mov    a,key_databuff
    bank 2
    xor    a,key_datalast
    jbs    status,z
    jmp    key_different            ;键值与前一次不同
    inc    keydown_cnt                ;键值与上一次相同,则计相同次数

    mov    a,@4                    ;是否连续有相同按键4次
    sub    a,keydown_cnt
    jbs    status,c
    jmp    readkey_out
    clr keydown_cnt
    bank 0
    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bs    keyflag,keydown            ;有键按下状态标志(确定有键)

    bs    uart_sendflag2,key_send    ;uart使用请求标志,申请使用uart
    mov    a,key_databuff
    lcall    key_table                    ;键值转换
    mov    key_data_uartsend_buff,a
    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jmp    readkey_out
key_different:
    bank 0
    mov    a,key_databuff
    bank 2
    mov    key_datalast,a        ;与上次不同,保存当前键值
    clr    keydown_cnt
    jmp    readkey_out
readkey_out:
    bank 0
    bc    port9,k1
    bc    port9,k2
    bc    port9,k3
    bc    port9,k4            ;停止行输出
    bs    port7,led_con    ;扫描后打开指示灯使能端
    mov    a,port9_buff
    mov    port9,a            ;恢复指示灯状态
    ret

网友:
帮顶

汇编确实不怎么会玩

网友A:
用反转扫描法效率最高

网友B:
汇编没有去看

有本书叫做<嵌入式架构> 里面有源码,其中有一章专门讲解行列式键盘,功能强大,稳定性好,可以移植性好,楼主有兴趣可以找一下,能下载到得

网友C:
太复杂了.

网友D:
5楼 ,《嵌入式架构》怎么搜不到

楼主:
谢谢大家

我也感觉有点复杂,不过有更好的算法吗?怎么改进呢?
用C的话可以循环嵌套,但这是汇编

网友E:
晕,反转扫描,然后查表.

网友F:
反转法

用反转法吧!!!那样效果或许更佳!!

网友G:
楼主这流程图画得漂亮

书名大概是叫<<嵌入式构件>>吧,老外写的,很有深度和借鉴性.

网友H:
首次回复

行列式扫描键盘用一般都用反转法吧···
4*5会比4*4难办点  原理一样

网友B:
向7楼致歉

那本书的名字记错了,经核实为:《嵌入式系统构件》

网友(2013-06-20):
你是个高手啊,汇编头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