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VR的几个问题

楼主(2009-07-14):
针对ATMEGAL16的啊 呵呵
1.书上说AVR的I/O口驱动能力很强,可以输出10mA-20mA的电流,可灌入40mA的电流,这是说每一个I/O口都可以啊还是所有的I/O口总共可以输出或者灌入的能力?
2.AVR的脚接LCD(LCM)时要不要加上拉电阻?

网友A:
RE

1.每个IO口都有这个能力,但是总共的是200mA。
2.AVR的IO口输出时是推挽方式,输入时可配置内部上拉电阻,所以不需要外加上拉电阻。

网友A:
40mA是绝对最大值

40mA是官方手册上的Absolute Maximum Ratings,不是功能的描述,VCC=5V的时候,吸收20mA,电压就已经升到0.7V了。

网友B:
40mA,怀疑

标准的CMOS是25,看看是不是有特别驱动的引脚。上拉加不加要看情况,内上拉的范围很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