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方面的电路,高频 、低频如何区分?

楼主(2009-07-16):
(无正文)

楼主:
.........

多高的频率叫高频? 多高的频率叫低频?

网友A:
画板似乎是以100M为分界限

网友B:
我以1M为界,没做过100M以上的

我一般1M以上的就不敢自动布线了
1M以下的,一般的走线都不会影响数字电路性能或是直流的模拟信号性能

网友C:
没有很明确的分类

在不同的应用中, 这个界限是不同的.

在通常 MCU, 几兆的频率也算高频了. 在 RF 电路里, 几十兆都不算高频

这是 信号, 干扰, 信号完整性方面来评估的结果.

网友D:
场合

楼上说的有道理,高频低频之分还是要讲究场合的!

网友E:
60M

我记得在画pcb时,好像是以60M为界限的

网友F:
以板子尺寸为参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