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进来谈谈各自的硬盘上的电子书籍的分类存放规则吧

楼主(2009-07-16):
这个据说是老t叔的硬盘目录

<目录> 专辑类----EDA仿真相关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PCB及CAD相关资料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Pro/E教程及相关资料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传感器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元器件样本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医用电子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单片机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可编程逻辑器件相关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器件数据手册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国标类相关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多媒体相关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实用电子技术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家电维修相关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应用电路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开关电源相关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微波相关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执行器件相关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数字处理及显示技术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机器人相关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机床电器,自控相关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机械五金类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测试技术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电子基础类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电子工艺,质量及可靠性相关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电子管及音响相关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电工电力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网络及电脑相关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课件教程类专辑
<目录> 专辑类----超声,红外,激光,无线,通讯相关专辑

网友A:
好全哦,厉害

暮然回首,我那只能叫狗窝,回去整理先

网友B:
哈哈,俺都丢在一个文件夹中

明知效率低,也懒得整理了.

楼主:
中国图书分类法简表 (节选)

TM    电工技术
        0    一般性问题
        1    电工基础理论
        2    电工材料
        3    电机
        4    变压器、变流器及电抗器
        5    电器
        6    发电、发电厂
        7    输配电工程、电力网及电力系统
        8    高电压技术
        91    独立电源技术(直接发电)
        92    电气化、电能应用
        93    电器测量技术及仪器
    TN    无线电电子学、电信技术
        0    一般性问题
        1    真空电子技术
        2    光电子技术、激光技术
        3    半导体技术
        4    微电子学、集成电路(IC)
        6    电子元件、组件
        7    基本电子电路
        8    无线电、电信设备
        91    通信
        92    无线通信
        93    广播
        94    电视
        95    雷达
        96    无线电导航
        97    电子对抗(干扰及抗干扰)
        [98]    无线电、电信测量技术及仪器(请查TM93)
        99    无线电电子学的应用
    TP    自动化技术、计算技术
        1    自动化基础理论
            11    自动化系统理论
            13    自动化控制理论
            14    自动信息理论
            15    自动模拟理论(自动仿真理论)
            17    开关电路理论
            18    人工智能理论
        2    自动化技术及设备
            20    一般性问题
            21    自动化元件、部件
            23    自动化装置与设备
            24    机器人技术
            27    自动化系统理论
            29    自动化技术在各方面的应用
        3    计算技术、计算机
            30    一般性问题
            31    计算机软件
            32    一般计算器和计算机
            33    电子数字计算机(不连续作用电子计算机)
            34    电子模拟计算机(连续作用电子计算机)
            35    混合电子计算机
            36    微型计算机
            38    其他计算机

网友C:
图书馆

版主的好像图书馆·····惊叹中

网友D:
俺是按照厂家分类的

网友E:
作为电子工程师, 相信都很懂分类的

我的资料这样分类

DATA
  BASIC  基础理论
  DOC    个人文档, 笔记
  ELEC   电子类
  MCU    单片机类
  PROG   编程资料
  SOFT   其他 PC 工具软件
  ...

楼主:
匠人的资料目录结构

匠人的资料目录是分级的,第一级下面有6个子目录。

1、方案专题:里面还有子目录,面向项目(举例:血压计、电动车……)分类,每个目录存放一类项目有关的资料(书籍除外)

2、技术专题:里面还有子目录,面向技术细节(举例:人机接口、抗干扰……)分类,每个目录存放一类技术有关的资料(书籍除外)

3、视频教程:这个无需多说,不过,视频教程比较占地方,而且对于匠人来说意义不大,所以一般不主动收集。

4、书籍文献:下面分4个子目录,分别为:
    A、电脑类
    B、电子类
    C、嵌入类
    D、其它类
   每个子目录下面还有细分子目录

5、芯片资料:这个目录的内容,基本来自于一些厂家的光盘或者网站。下面有2个子目录
    A、单片机芯片:下面还有子目录,
                   面向芯片厂家(品牌)分类(举例:PIC、AVR……)
    B、其它芯片:

6、待整理:这个目录专门用来临时存放一些还未来得及整理归类的资料

网友F:
一放一放全都乱了、重复了,俺都不知道怎么整理好~

按一般都是整站整站的搬下来,然后尽量不移动(保持目录),不然没法同步更新,到时又下载重复了...

楼主:
管理资料最头痛的几个问题

1、资料重复。有时兴匆匆下了一份资料,回头一看自家硬盘上居然早就有了。白高兴一场!当然,如果能发现这种重复还算好,而有时发现不了,同一份资料在不同文件夹里都有,浪费硬盘空间不算,还导致管理的混乱。

2、无法归类。不管目录划分如何科学,最终总有一些资料无法被归类到现有的目录中去。

3、难以同步备份。硬盘永远是不安全的,光盘也同样如此。那么最可靠的备份方式是冗余备份。即同时在不同的介质上备份,比如硬盘一份,光盘一份。但是数据同步是一个问题。比如我们已经把一个目录的内容刻成光盘,回头有发现补充资料,那麻烦就来了,硬盘可以追加,光盘呢?理论上也可以,但是如果光盘容量已经饱和的话就不行了。再说了,就算可行,这人力也耗费不起啊。

4、检索困难。养兵千日用在一时,收集资料的目的也是如此。但是面对硬盘上的海量数据,却没有快速检索手段。有时从自己硬盘上找一份资料所耗费的时间,比从网上重新搜索并下载所费时间还长。如果是用移动硬盘或光盘备份,那就更麻烦了,每次还要把移动硬盘接入或光盘插入。

5、最最担心的就是——数据损毁,原因无外乎:病毒、硬盘损坏……

网友E:
呵呵

相信, 我的资料, 95% 以上不会重复, 寻找起来也是 95% 能够一击命中

楼主:
Airwill为何不分享一下经验?

网友G:
好消息,俺的29个书架,共29.2G,已全部上传完毕

整整七天,24小时连续上传,终于全部完工.窝点在水农公社.二姨家待新版正常开张了也搞一份,老大请高抬贵手,给个方便哦.
去下个"Cuteftp 8",用下面帐号登录,就可以尽情下载了,小心撑爆硬盘哦
FTP服务器登录信息:
IP:202.165.177.77
用户名:embcom_ftp
密码:ftp.embcom.net

楼主:
呵呵,老t叔的硬盘里面居然有《匠人手记》

很荣幸,欧耶

网友G:
哈哈,可惜没找到完整版的,晕

楼主:
幸亏没有完整版的,欧耶!

网友H:
全部资料备份到移动硬盘 需要的 时候复制 出来

一个星期更新1次
工作的电脑 是一片 混乱.
原来还是整齐的  越到后来越乱.
最后只能 兴建 N个回收站文件夹!

网友E:
呵呵

十多年的资料都在一个文件夹里, 是该分类存放.
一方面,一级一级地分类下去, 减少交叉的机会.
另外, 同样一类里, 通常不会有太多的内容, 否则就再合并, 建立并放进子目录.

网友I:
刻成光盘卖好了

刻成光盘卖

网友J:
看来我也得好好整理一下了,哈哈

准备参考4楼的

网友K:
俺硬盘上只有自己写的东西。别人写的都去google

俺硬盘上只有自己写的东西。别人写的都去google。别人写的一般半年后会删掉。(除了一些很常用的资料)
所以我比较省硬盘

要是全世界的人都这样,又要好几个硬盘厂商要申请破产保护了
要是全世界的人都像我这样,google的股价又要double好几次了。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