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老师STC12C5412AD的AD转换的问题

楼主(2009-07-16):
如何对负信号进行AD转换?转换结果怎样与正信号相区别,谢谢

网友A:
用绝对值电路将负信号转换成正信号。

至于怎么和正信号转换,要看信号的特点了

楼主:
转换结果

转换结果怎么区别正负?输入的模拟信号有正有负,且我需要根据转换结果的正负进行不同的操作
谢谢老师们了

网友B:
那个AD无法转换负信号

你需要把信号进行平移一定幅度,都变成正的,
这样大于这个幅度的就是正,小于这个幅度的就是负。

网友C:
建议弄个加法器,叠加一个基准电压,这样就可以AD负电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