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MOS管做电源开关电路,请教!

楼主(2009-07-16):
本人想用一PMOS管,做电源的开关,但MOS管的那个Vgs最大不能超过-20V,我现在要开关的是28V,像这样不知可行?

网友A:
一般的MOS管在10V以上就处于完全导通状态

所以那个稳压管不要用9V,太危险,万一电源有波动就会烧掉MOS管,
取12V比较稳妥。
缺点就是只适用于一种电源电压

另外,可以用更稳妥的办法,把稳压管和电阻互换,稳压管用15V的,
这样,不管电源电压是多少(在耐压范围内),都可以正常操作。
当然,还要在稳压管上并联一个电阻,因为稳压管没到稳压值的时候,是高阻的,这样相当于MOS管栅极悬空,会很危险。
并联的电阻可以选2K到10K吧,反正分压比能合适就行。

楼主:
这样MOS管能否完全导通呢?

网友B:
看datasheet

看这个PMOSFET在Vgs=-19V时是否处于完全导通状态。

网友C:
  更聪明的做法是把稳压管并在栅源之间。但是当把这个开关运用在开关电源中时,驱动应该用有源驱动。

网友A:
re,5楼

你说的,偶在4楼已经说了。

楼主:
呵呵,谢谢各位的热心关注,我写的28V是最大电压为28V。

事实输入最小为20V,所以才选择用的9V稳压管的,不过4楼的见意,我觉得不错。谢谢4楼提供这么详细的回答,辛苦了。

网友D(2013-07-13):
D1换成电阻,用电阻分压。R1阻值改大点。
GS之间再加个15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(可选)。
另外,GS或GD之间预留一个小电容位置,需要的时候加上,降低开关速度,减小开时的冲击电流。

网友E(2014-06-20):
不错,分析的很明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