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c里的sprintf函数为什么跟标准的不同?怎么改才能用

楼主(2009-07-16):
int sprintf(char*string,char*format[,…])//这个是标准的
int sprintf  (char *, const char *, ...);//这个是keilc里面带的
前几天我问了古肠热道大侠。一个问题他让我用了sprintf函数可以输出的结果不同。后来发现有这么一点不同。不知道怎么改下才可以了。
不知道有那个大侠能解决下这个问题啊?

网友A:
re:

还真没注意过,之前全胡用了,等着看看

楼主:
怎么会这么怪,一样的值。输出怎么不一样!

  uchar data u[16];
   uchar data  uiValue0 =2;
   uchar uiValue =2;

      sprintf(u,"%d",uiValue0);
      LcdShowString(2,5,u);   //输出的是:520
      sprintf(u,"%d",uiValue);
       LcdShowString(0,0,u);//输出的是583
  按道理都应该输出是2的!
   头晕啊!
   我仿真后的值又是正确的!

网友B:
去看帮助文档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