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好,请教一个关于提高A/D分辨率的方法。

楼主(2009-07-17):
现在想到一个方法想提高A/D的分辨率,大家看行吗。采集信号为50HZ交流电,用8位A/D,监测交流电的过零点,当监测到过零点后正向增加时,开始采集电压,采集频率比50HZ高很多,比如10K,采集半个正弦波电压的累加和,然后除以适当的一个数,得到比原来分辨率高(比如14位)的一个数做电压值。这样行吗?分析应该可以,好像不是线性的。谁能有更好的方法,简单的。

网友A:
感觉没用.

网友B:
ΣΔ就是这样的,不过精度提高有限度。

网友C(2009-08-20):
是过采样吧,可以的我们用过

网友C:
新华龙应用笔记里面有详细的介绍

网友D:
理论上就是错误的,乘某个数那还不是自欺欺人吗?例如:Vref=5000mv;8位AD分辨率就是19.6mv;当电压的变化在19.6mv以下时无论怎么变化你都是检测不到的,过采样到n久时间又有什么用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