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0xff还是0xfe?

楼主(2009-07-17):
char k=-1;
如果这个K我按照unsigned char 方式去读,读出来是0xff还是0xfe?

网友A:
当然是 OxFF

大虾也犯这样的疑问?

这是基础问题咯

网友B:
补码表示负数吧.

补码= 按位取反+1

楼主:
我没人为我是大虾呀,只是不确定,直接问一下,省得去仿

网友C:
补码

应该是0xff

网友D:
-1 = 0xffxxxxxxxxxx

本来就是xxxxxxxxxx=ffffffffffffffff

网友E:
觉得是0XFF

0XFF   负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