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神奇啊。

楼主(2009-07-17):
    今天测波形时,不小心把手放在探针上,哇塞!居然是个正弦波,峰峰值7-8v左右。有时有十伏。1KHZ左右。是身上的静电吗? 小弟是个菜鸟什么都不懂。忘大家不要见笑。望大虾指点迷津。

网友A:
你把另一只手指插到插座的火线孔里,

会看到波形明显变大,届时你将知道该信号的来源。

楼主:
楼上乱说的吧。不要带坏小弟哦。

网友B:
LZ啊,你用一只手捏夹子,一只手摸探针

你会发现幅值能达到50V以上

网友C:
人是个 天线!!!

人是个 天线!!!

网友D:
此发现可能解决能源问题

网友E:
你去美国就变成60HZ了

网友F:
去火星可能频率又不一样,

网友G:
有才 太幽默了。。

网友H:
这个叫工频感应信号

工频感应信号有时是有特殊用途的,比如,接触式金属触摸键。。。。

网友I:
幽默

学工的原来也可以这么幽默的啊!!呵呵

网友J:
最好不试

两只脚踩在干燥的木板上,用一只手手指插到插座的火线孔里,是不会危险的。但最好不试。

网友K:
不要这样做!

这样相当于经人体有一个通路,有触电可能。
出现LZ现象主要原因是示波器未正确接地保护,探头屏蔽地经机内接地电容与火零线有联系,而成人体也相当于一个数百皮法的电容,且探头内阻较大,所以会感应出较大的工频交流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