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ST89E516RD利用Keil只能联调成功一次?

楼主(2009-07-17):
学校的一个单片机课程设计,是利用SST89E516RD做的,在实验室验收时没问题,等回寝室自己调试却不得行了,首先对Keil的设置肯定没问题,而发生这种现象的不只我一个,大多数同学都是,应该不是焊接问题吧,
一、是不是老师的板子设计问题?
二、上网查过好像是监控程序的问题?

谁能帮忙解释下,万分感谢~

网友A:
那个串口程序容易死机,重开一下看。

楼主:
还是不行啊,重新写入监控程序行不?但是不知道如何弄?

网友B:
我也有遇到过这个问题

我用的仿真器也是占用定时器个串口资源的,可能仿真器本身的程序或者,串口程序有bug,我一般在停止调试的时候按仿真器的复位键,就不会出现死机的情况,另外这个仿真器在单步执行的时候也不怎么好用……

网友C:
那玩意有很多限制,先搞清楚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