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问个分频的问题,看几多人能答上来

楼主(2009-07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没办法“精确”,得把误差计到下一次计数里去。

网友B:
ARM7好象可以

但不能保证每个时钟脉冲完全均匀

网友C:
最小精度

此晶振的的最小精度是366us=0.0366%s,看你要记的总时间是多少了,只要在误差允许范围内就行。
不过最好还是换个精度高点的晶振,我做过秒表,用的是22.1184MHZ的,还可以

楼主:
三楼回答有点挨边了

首先假设32768Hz的晶振完全准确,
只考虑软件如何处理,
在不是整数分频的情况下,如何处理累计误差

网友D:
定时器加软件延时

程序量会比较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