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LED段驱动问题

楼主(2009-07-18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是不是没说清楚

是不是没说清楚啊,应该叫位驱动吧?做单片机的都用什么片子呢?

网友A:
位驱动一般用三极管了

动态扫描的话,逻辑电路的驱动能力不行,亮度上不去,静态显示还凑合

网友B:
APM4953

我用的是APM4953

网友C:
74XX573

74XX164
74XX595
好像是这些

楼主:
谢谢

谢谢楼上的各位,我今天用74ls04试了一下可以正常显示,是不是时间长了不行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