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查一下为什么选用低端ARM。

楼主(2009-07-18):
学了一段时间低端ARM,怎么越来越觉得低端ARM功能完全可用高端8位单片机来实现,用低端ARM带来的问题要重新学习一种新的使用方法而放弃已经熟悉的方法,除非你的应用要用操作系统,8位单片机无法胜任而要用高端ARM。大家可以谈一下为什么选用低端ARM。

网友A:
没有用啊

ARM7还不如有些8位机

网友B:
RAM空间大,主频高

8位机里ram空间超过4K、速度大于30M的好像不多吧?操作系统不是只有高端ARM才能用,ucosii、uclinux这种操作系统,在基于arm7或arm-CM3内核的低端ARM上都能跑。现在有些8位机的外设确实也很丰富,但不能只从外设的角度考虑。

网友A:
ARM的位指令差,不适合控制领域

网友B:
ARM-CM3增加了位段区

 只需一条指令就可以改变某个寄存器或ram单元的某一位

网友C:
性价比高,功能强大

性价比高,功能强大。

stm32就不用说了。

就说老的arm7,

lpc2103,最便宜15,16的样子,

48脚,2串口,2spi,2I2C,
70M主频,

32k flash,8k ram,

性价比远高于很多高主频8位机器。

网友C:
stm32性价比,在15-30区段,几乎是无敌

stm32性价比,在15-30区段,几乎是无敌

网友D:
还有代码编码效率的问题

  同样一个程序,使用16位的Thumb方式编译相当于32位的编译方式的60%大小,这个是自己做过实验确认的。
  同样类比可知,实现相同功能,8位的51代码普遍是32位的Arm代码的1/4左右,但是这有个前提,就是16位,32位的运算比例比较低。
  要是程序代码大部分是16位运算,就用16位Thumb方式编译;大部分是32位运算,就用32位编译;
  要是普通的功能,涉及的16位,32位运算较少,始终是8位代码最小,最有性价比

网友E:
STM32F101系列很有竞争力

资源比同价格的8位机强.

网友A:
那去写一段测试IO操作的代码试试

如LED = !LED;
你去模拟SPI,IIC试试,同样的频率下谁快,当然是指单周期的51了

网友B:
这种比较有意义吗

进行这个比较,还要把arm的频率降到和51一样?
并不是说arm在任何方面都比8位机强,更不是说有了低端arm之后8位机就没有市场了,但低端arm的在某些方面的性能同样是8位机所不能替代的。

网友F:
外设丰富

不过送你一句话,需求决定选择,不是啥事情都用ARM的。

网友G:
低端的ARM学习起来容易些

低端是发展中的一个阶段,工控也有很多在用........

网友C:
15元以上,就不要考虑8位mcu

15元以上,就不要考虑8位mcu。

目前32位ARM体系的mcu,以及16位PIC24,甚至MSP430的某些型号,

就大部分应用来说,在15元以上区段都比8位mcu有性价比

网友C:
没什么意义

“如LED = !LED;
你去模拟SPI,IIC试试,同样的频率下谁快,当然是指单周期的51了”

没什么意义。

1.stm32之类的,已经增加了单周期原子置位,复位之类,就算模拟也不慢。

2.哪怕是老的lpc2000系列也有所谓的快速IO,模拟i2C上限速度,也不是问题。

最最关键的一条是:ARM外设功能很丰富,基本上不用考虑模拟。

网友C:
据说CM3之类的生产成本比51核的mcu还低

据说CM3之类的生产成本比51核的mcu还低,

这恐怕是ARM能流行的基础。

网友C:
ARM也不复杂

有些网友老是说ARM复杂,

其实如果两个新人,如果有人带,同步学51和ARM,相信进度差不多。

51流行乃是拜中国教育体制所赐

网友D:
楼上的在神吹Arm了

  你可以举出任何一款20元以下的低端Arm型号
  总能找到有相同性能,但是价格只有一半以下的51

网友C:
随便说一个

stm32f103C6T6 零售卖15,16的样子

给找个一半价格看看!

网友C:
吹牛吧

stm32f103C6T6 32k flash,10k ram,48脚,

2串口,1 I2C,1SPI,1 CAN, 1 USB.....

能找到和此功能,性能相当的8元的51?

吹牛吧?

网友H:
18楼说的确实不太符合实际

网友I:
要看用在什么产品上

我用的51:
32K OTP,
64K RAM
144M 主频
USB,SPI,UART,48PIN,还有一些常用的外设基本都有。
7块钱一片
资源是比较多,价钱也比较便宜。
缺点:OTP,只能烧一次。功耗比较大。

其实有些非通用型的51IC(针对某些产品特定开发的),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。

网友D:
有对应版本的51

C8051F347   32KB/3328ram  USB 2.0, UART, SMBus, SPI  ±1.5%内晶振 10-bitADC, 17ch.,内基准 32IO

C8051F340 是升级版 64Kflash/5376ram USB 2.0, 2XUART, SMBus, SPI  ±1.5%内晶振 10-bitADC, 17ch.,内基准 40脚

网友C:
楼上真是嘴硬

楼上真是嘴硬

你说的型号价格几何?

而且性能,配置都不如stm32F103C6T6!

网友D:
哦,22楼说的51单片机难道比不上你说的型号么?

网友C:
价格呢?

价格呢?

网友C:
stm32f103C6T6除了USB还有CAN

stm32f103C6T6除了USB还有CAN

你的CAN在那里?

价格在哪里?

还嘴硬

网友C:
这能比的了吗?

你说的型号,
除了没有CAN总线外,性能,ADC,内晶振精度都比不了STM32F103C6t6,

这叫能比吗?

还有怎么不提价格?

网友C:
要说51

51当中,
恰恰是C8051F是最没有优势的。

别的51还具有低价的特点,

C8051F同等配置价格比STM32都要高,

随着只会老51的老工程师的减少,

**可想而知

网友C:
除此以外,stm32内核性能非常卓越

除此以外,stm32内核性能非常卓越:

32位cpu内核,72M时钟,1.25DMIPS/MHZ性能,

32*32单周期乘,双周期乘加指令,专用位反序指令,

做FFT等DSP运算的能力可比TI的TMS320F28XX.

网友D:
22楼的答复已经很好了,51是台系的比欧美的便宜

引用 网友I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22楼: 要看用在什么产品上

我用的51:
32K OTP,
64K RAM
144M 主频
USB,SPI,UART,48PIN,还有一些常用的外设基本都有。
7块钱一片
资源是比较多,价钱也比较便宜。
缺点:OTP,只能烧一次。功耗比较大。

其实有些非通用型的51IC(针对某些产品特定开发的),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。

至于你说的一定要一模一样么?难道10BitADC不能抵消CAN总线,22楼的144M主频,64KRam不能抵消你说的单周期乘法?

32位的MCU 32KFlash 在最坏情况下 只相当与8位MCU 的 8K Flash

网友J:
别拉着单周期的51说事

别以为 51 特别提供的 CPL 指令很厉害
就 LED = !LED

单周期 51 内核
STC 系列 执行 CPL BIT 也要 4 个周期
ATMEL 的 LP216 执行 CPL BIT 也要 2 个周期
C8051F 执行 CPL BIT 也要 2 个周期

我用 新的 ATMEGA ,用 SBI PIN 也只要一条指令, 2 个周期

cortex M3, 我用 LM3SXXX 使用 bitband 实现 LED = !LED, 也就3条指令, 5 个周期.(虽然也可用在stm32, 但我还没有经过验证)

而很多差异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!这点毋庸置疑.

网友K:
其实没什么好比的

抛开外设和一些特别的指令不谈,32位和8位的性能差距有多大是明摆着的。
如果非要用高端的8位机和低端的32位机比性能,希望也能同时考虑一下产品选型余地、价格和功耗。

网友D:
STC的是四个,弄错了

网友C:
15元以上的51可以休矣

15元以上的51可以休矣.

stm32f103C6T6 32k flash,10k ram,48脚,

2串口,1 I2C,1SPI,1 CAN, 1 USB.....

零售价格15,16的样子

stm32f103C8T6 64k flash,20k ram,48脚,

2串口,1 I2C,1SPI,1 CAN, 1 USB.....

零售价格16,17的样子

网友C:
比较一下

比较一下:

stm32f103C8T6    C8051F340
32位cpu          8位cpu
72M时钟          48M时钟
64K flash        64KB flash
20K RAM          5K   RAM
48 PIN           48 PIN
1%内部振荡器     1.5%内部振荡器
2 UART           2 UART
1 spi            1 spi
1 i2c            1 i2c
1 usb            1 usb
12bit ADC        10bit ADC
1 CAN            无

二者零售价格相当,stm32f103C8T6性能配置全面超越对手.

网友C:
根本不存在vwwj说得两者能相当的说法

根本不存在vwwj说得两者能相当的说法

网友L:
又是一个典型的唯器件大战

网友M:
c8051

号称叫兽51..........
可想而知.
ARM目前做低价位是做不过8位机,但也别拿51说事.要谈低价位8位机,从来51都不占优势,搞民品的兄弟都知道.
51有部分配置价位都很合理的机型,确实不错.
ARM在处理性能几倍于51的领域,无敌,部分BT51上提高性能造成的价格提高基本毫无优势.
不过偶一向认为,电子行当发展下去,芯片的集成的度越来越高.将来某些时候,低端32位机和8位机差不多成本的时候,8位机会逐渐消失.当然,32机迟早也是这种**.而人的需求,将来只会越来越变态,单片机的任务会越来越多......

网友C:
楼主的命题就是讨论器件

"又是一个典型的唯器件大战"

和稀泥的来了,

楼主的命题就是讨论器件啊

网友C:
ARM向低端推广的不利的地方

ARM向低端推广的不利的地方在于一直被大家认为比51等8位MCU难,

事实并非如此,

原因是大家大学里面多少接触了51,

不管学到怎样,

都感觉到51没有陌生感觉,

好像不难.

其实,如果都是从头学,

两者难度差不多

网友I:
产品与价格决定一切

这种比较时很没有意思的。
脱离了产品谈IC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,就如同脱离了市场谈技术一样。
MCU只是工具而已,资源够用就行,关键是看什么产品用在什么场合。
目前我公司的4位机还在以每月KK级的数量出货,为什么呢?

网友A:
其实arm远不象想象的那么牛.那么好

我早在几年前就学会了ARM7,应该也算还有些水平.
我认为ARM的明显弱点:
 1: 位指令极差(控制领域IO操作是非常重要的,而且还要保证原子操作),LPCxx改进位操作以及M3的位邦定就是最好的证明.
 2: 没有直接寻址功能,底层应用全局变量应用非常普遍,标志位就大量使用全局变量,SFR的操作也是如此
 3: ARM的指令的执行时间的不确定性也是个很不好的特色.
 4: 结构比较复杂,不过这个应该不算太大问题

  至于ARM外设丰富,完全是乱说,现在主流的8位MCU那个不丰富,C8051的任何一款的外设也不输给ARM7,不信可以去查一下.
至少我认为ARM7很快就会被淘汰.

网友B:
呵呵

“位指令极差,LPCxx改进位操作以及M3的位邦定就是最好的证明”,已改进的问题还仍然还被看做是极差。。。。
  直接寻址,51有直接寻址,是16位指令,可寻址范围是0-256,avr有直接寻址,是32位指令,可寻址范围是0-65535,arm如果想来个直接寻址,看来得加一个64位的指令了,因为地址范围是32位的0-4G。另外arm是RISC结构的,不要拿RISC结构的内核来和CISC结构的内核来比寻址方式的种类多少。

网友C:
哪有完美无缺的东西?

哪有完美无缺的东西?

ARM有缺点,但是优点更多,
尤其是CM3。

敢问ayb_ice熟悉那款ARM,
用了那款ARM,
到底有什么样的缺点影响到你?

网友C:
真是搞不明白

1: 位指令极差(控制领域IO操作是非常重要的,而且还要保证原子操作),LPCxx改进位操作以及M3的位邦定就是最好的证明.
2: 没有直接寻址功能,底层应用全局变量应用非常普遍,标志位就大量使用全局变量,SFR的操作也是如此
3: ARM的指令的执行时间的不确定性也是个很不好的特色.
4: 结构比较复杂,不过这个应该不算太大问题

基本属于**蛋里面挑骨头。

1.LPC200-和CM3拥有很好的位操作能力,还被说成极差,
逻辑有问题。

2.没有必要费那个力气,性价比好,RAM够大。

3.精确定时可以用定时器,定时器很多。即使是指令,误差也很小,实际使用不受影响

4.结构不复杂

网友N:
36楼,C8051F340零售价真的能做到17元左右?

网友C:
两者对比均以淘宝上的价格为依据

两者对比均以淘宝上的价格为依据.

C8051F340即使是17元左右,还是很贵啊。

性能配置全面低于stm32,

不值。

而且据说C8051F抗干扰口碑很不好

网友M:
说起来

1: 位指令极差(控制领域IO操作是非常重要的,而且还要保证原子操作),LPCxx改进位操作以及M3的位邦定就是最好的证明.
2: 没有直接寻址功能,底层应用全局变量应用非常普遍,标志位就大量使用全局变量,SFR的操作也是如此
3: ARM的指令的执行时间的不确定性也是个很不好的特色.
4: 结构比较复杂,不过这个应该不算太大问题

1:arm9/11,cortex A8位指令依然没什么大改进.所以这些高速处理器不如51,DSP亦比不上51啊.
2:大内存不能使用标志位,失败!
3:应该取消流水线设计和cache设计!凡有流水线和cache的片片都不如51.
4:结构越简单越好,资源越多越好.最好1G的处理器只有一种模式,有个数百M的内存,裸奔爽啊.

实吧,P4啊,扣肉啊,AMD64啊什么的都不好.位处理太烂,寻址太麻烦,指令周期更不提了,鬼知道.结构又太复杂.除了速度傻快,资源多点,没什么优势.如果51能跑到100G,这些都是垃圾.

网友C:
以51作为基准来衡量别的MCU

以51作为基准来衡量别的MCU,

结果可想而知

网友O:
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

一旦能源问题获得突破,CISC仍会卷土重来
呵呵,老纳比较喜欢32位的CISC

网友E:
ARM的推广宜从学校开始,据说MCS-51更适合教学

俺认为应两者兼修.
嵌入式系统以应用需求为起点.随着需求的提高,ARM等32位主流机型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.32位机在产品以太网络接口方面有较大的硬件优势.

网友A:
现在的RISC早就吸收了CISC的优点

很多RISC的指令都是可变长度的了,430就比较典型了,FS的冷火系列32位也是可变长度的指令,可变长度的指令优点是明显的,固定长度就限制了寻址方式的多样性,一条指令所能实现的功能也有限,比如ARM都不能直接赋任意的32位立即数,什么操作都是针对寄存器,这样很多简单的操作反而复杂了,浪费空间,时间.
可以说现在的潮流是可变长度,哈佛结构,统一编址,流水线就不算什么了...
还是那句,ARM远没有想象的好...

网友B:
呵呵

看来arm公司的架构设计师很失败,竟然没有把它做的比你想象的好。。。。
arm的RISC指令长度本来就不是固定的,arm7内核的arm状态32位指令,thumb状态16位指令。cortex-m3的thumb2指令集既有16位指令也有32位指令,无需状态切换。你所说的“现在的潮流是可变长度,哈佛结构,统一编址,流水线就不算什么了...”这些特点,cortex-m3全都具备。

网友C:
看不出ayb_ice的论点论据有什么逻辑

看不出ayb_ice的论点论据有什么逻辑

网友C:
实在不明白啥叫“ARM远没有想象的好”

实在不明白啥叫“ARM远没有想象的好”。

这种主观性的东西实在难以定论。

想象的标准是51,肯定不好。

如果把ARM没有的特点定义为好,那ARM肯定不好。

没有基准的主观说法实在是意气之争。

网友P:
真热闹啊

网友D:
现实决定了形式

  Arm是垄断,收取专利费,出货量小,只有Arm一个公司在研发多种系列内核
  51是竞争激烈,大小厂商不用付专利费,出货量大

  即使10年后,免费的Arm也做不过51,因为51出货量大,整体维护成本低
  替换,升级,维护,人才,软件,管理都比Arm的水平高上一级

网友C:
楼上有统计依据吗?

楼上有统计依据吗?

网友C:
目前,15元以上低端8位就不合算

目前,15元以上低端8位就不合算

网友C:
目前主推51大厂主推很少

目前主推51大厂主推很少.
那些大厂用51核的产品,基本上都是51 MCU作配套,
很少有大厂主推做通用MCU的.

就目前世界范围内,51能有多大的市场占有率?

ATMEL主推AVR,
MICRCOHIP 主推PIC,
飞思卡尔 主推MC68HC,
ST 主推ST7,STM8,
TI 主推的MSP430.

也就NXP一家没有自己内核的低端MCU.

相反这些大厂除了MICRCOHIP 没有ARM核的产品外,其他的都有ARM产品,
大部分最为主推的32位 mcu.

恐怕,也就中国拜落后的思维所赐,51还能苟延残喘.

网友C:
不要在死抱着落后的东西不放

不要在死抱着落后的东西不放,

先进的工具更能适合先进的设计,

工具的先进也是先进性的一部分.

网友Q:
这样的讨论没意义,楼主能用8位机干的活为什么要用32位机

既然有这个东西肯定就有它的需求。

网友D:
集成不一定能节省成本

  很多工程师做了几十个项目都没有机会用到十元以上的mcu
  因为有时候非集成器件更便宜
  例如带LCD控制器,PWM背光,按键控制的芯片才1.6元
  我知道的一款24位AD才不到2元
  你能想象这些器件和mcu集成在一起会比这个价格便宜么?

网友C:
不用32位还用8位吗?

"这样的讨论没意义,楼主能用8位机干的活为什么要用32位机啊。"

15元以上的产品32位更加便宜,性价比更好,

不用32位还用8位吗?

网友D:
没有用到的外设就等于没有

  按照machunshui 举的例子 stm32f103C6T6 2串口,1 I2C,1SPI,1 CAN, 1 USB.....

  假设用到第二个串口10%,用到I2C的50%,spi的20%,can的10,USB的20%
  那么同时用到以上外设的就是10%*50%*20%*10%*20%=万分之二
  也就是说你的stm32f103C6T6只有在这万分之二的用户里才有竞争力

   我用低端8位机正好可以灵活配置,MCU万能的,缺少的功能用外围解决,成本不一定比集成的贵

网友C:
同样价位,多选择总比少选择好

同样价位,多选择总比少选择好.
要是到过来说,就强词夺理了.

15以上价位,熟悉STM32那设计余地很大,

同样价位下,

高的可以低配,当然更好.

网友D:
95%是怎么统计出来的?

  看看你的周围,计算器,音箱,充电器,键盘,鼠标,遥控器,显示器,玩具车......哪一个是用低端Arm做出来的?MP3,MP4需要用低端Arm么?

  你不会告诉我企业招的人都是去弄全功能的开发板,不稀罕这些低级品吧?
  相同产品,相同性能,做到价格更低,这个就是竞争力

网友C:
原来如此

原来如此.

看来侃单片机板块被认为是51的自留地.

网友R:
ST的STM8就说明很多问题

为什么要推STM8?

网友B:
65楼说的对

本就不该在这个错误的观点下讨论这么多。

网友S:
好像低端的像Cortex-M3系列等价格上更便宜

网友J:
为什么选用低端ARM

读了上面的讨论, 感觉不少人有点跑题了

我觉得:
1. 价格, 低端ARM 已经让非常多的项目能够接受它.
2. 性能,  事实上, 不管什么控制里, 最起码 16 位计算是少不了的. 8 位机在计算方面还是捉襟见肘了.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性能问题. 让我们设计人员感觉换 ARM 会更爽, 效率和稳定性更高.
3. 研发速度. 这点总体上, arm 还是不如 那有 home 感觉的 51, 但是我辈技术人员, 仍然愿意多花点时间, 一方面接受新鲜事物, 一方面让我们的设计更完美!

网友C:
有些人本意是想得出高频51可以替代ARM的结论

有些人本意是想得出高频51可以替代ARM的结论,

没想到同价位性价比都比不过ARM,

抹红抹绿抹黑的都出来了,

跑题当然在所难免

网友T:
随着ARM的降价,51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

网友D:
我只说根据和推理,从来不给别人乱扣帽子

  给别人乱扣帽子,进行人身攻击是可耻的。

  1.Arm再怎么降价,首先它是收取专利授权费的,羊毛出在羊身上,这个是逃不了的。
  2.其次是位数自身的问题,相同功能,32位的MCU我估计平均消耗Flash大小是8位机的3倍左右(最差情况没有16位32位运算,是4倍)。
  3.再其次价格是和出货量相关的,出货量大的,成本均摊,价格就便宜,这个是铁定的。
  4.绝大部分的低端Arm项目方案,都是可以用8位机+外围解决,低功耗是8位机胜出.

网友D:
这就跟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是一个道理

  中国基数小,每年10%,总的增量就是 A=基数×10%
  美国基数大,每年2%, 总的增量是   B=基数×2%
  所以转折点就是A=B
  但是现在看看,A<<B,所以从A=B就有很长的路要走,
  因为美国基数太大,从转折点到反超,仍有很长路要走
  所以要有个清醒认识
  即使中国超过美国,美国也是排第二,鹿死谁手也未可知

  8位机和32位机也是这样
  只有8位机的增量和32位机的增量一样,转折点才会到来
  转折点到来的时候,8位机的基数是32位机的几倍,反超仍然需要很长时间
  即使32位机超过8位机,8位机也是排名第二的,不会落下太多

网友U:
已经火了

占个广告位

网友V:
评论一下楼上的观点

“计算器,音箱,充电器,键盘,鼠标,遥控器,显示器,玩具车”
这种东西都是利润很薄的产品,当然不能用ARM系列的MCU去做,ARM系列的MCU还没有傻到去这些行业去转圈。

“1.Arm再怎么降价,首先它是收取专利授权费的,羊毛出在羊身上,这个是逃不了的。”
  专利授权费摊薄到一个芯片上是相当少的。楼主不会认为是1$吧?

“2.其次是位数自身的问题,相同功能,32位的MCU我估计平均消耗Flash大小是8位机的3倍左右(最差情况没有16位32位运算,是4倍)。”
  51单片机的指令平均为一条指令两个字节,而Cortex-M3的一条指令也是两个字节,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得出上面的结论的
   不知道楼主指16位32位运算是指硬件还是软件?8位机有硬件运算?

“3.再其次价格是和出货量相关的,出货量大的,成本均摊,价格就便宜,这个是铁定的。”
   楼主知道现在的ARM系列MCU的出货量是多少吗?要比你想象中大的很多。而且价格是和出货量与客户每月使用量是有关的,如果一个客户每月使用500个高端的51芯片,而另一个客户每月使用STM32的数量为30000片,请问哪个便宜?

“4.绝大部分的低端Arm项目方案,都是可以用8位机+外围解决,低功耗是8位机胜出.”
   用8位机+外围解决,你知道外围芯片一定比封装在ARM内部的便宜?

楼主坐井观天的能力不一般啊!

网友C:
罗唆那么多没有

罗唆那么多没有,

一个事实是:

相同价格范围,8位MCU没有stm32的性价比.

8微机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.

高频高价51可以休矣!

网友D:
Arm专利费用

    21IC: ARM的授权费用到底是如何收取的呢?

    谭军: IC设计公司在获得ARM授权时,必须一次性支付一笔授权(License)费,当设计成功并投产后,每销售出一片芯片都将向ARM支付另一笔版税(Royalty)。目前世界上每秒钟就有52片ARM芯片生产,一年的ARM芯片的出货量在10亿片以上,平均每片芯片ARM收取的版税(Royalty)在9美分左右。ARM一年的总收入为3亿美元左右,其中40%来自授权和版税收入。

    21IC: 购买了ARM授权,一般要多长时间才会有产品成功投放市场呢?

    谭军:购买ARM授权后,一般需要两年的时间,才会有产品成功投放市场。

  概括就是首先要付百万美元授权费,然后销售每片缴纳9美分

网友C:
但是反应实际市场上,ARM性价比高

但是反应实际市场上,ARM性价比高,

罗唆那些虚的东西有什么用?

网友D:
要证实我的第二条观点也很简单

“2.其次是位数自身的问题,相同功能,32位的MCU我估计平均消耗Flash大小是8位机的3倍左右(最差情况没有16位32位运算,是4倍)。”
  51单片机的指令平均为一条指令两个字节,而Cortex-M3的一条指令也是两个字节,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得出上面的结论的
   不知道楼主指16位32位运算是指硬件还是软件?8位机有硬件运算?

   你把你的Arm工程用Arm32方式和Thumb16方式分别编译一下,比较一下大小即可

网友V:
Cortex-M3就没有Arm32方式

何来比较?

网友D:
第三条你的出发点就是错的

“3.再其次价格是和出货量相关的,出货量大的,成本均摊,价格就便宜,这个是铁定的。”
   楼主知道现在的ARM系列MCU的出货量是多少吗?要比你想象中大的很多。而且价格是和出货量与客户每月使用量是有关的,如果一个客户每月使用500个高端的51芯片,而另一个客户每月使用STM32的数量为30000片,请问哪个便宜?

你应该这么比较:一个客户每月使用500个8位芯片 比 使用500个32位芯片 省钱
另一个客户每月使用30000个8位芯片 比 使用30000个32位芯片 省钱

网友D:
你可以用NXP的LPC系列验证,另外没有32位方式的芯片不是32位

引用 网友V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88楼: Cortex-M3就没有Arm32方式

何来比较?

网友V:
64K Flash的8位单片机价为几何?

STM32容量为64K的价格比高端的8位机有明显的优势,拜托你做一下调研。

网友V:
晕!

竟然有人说 Cortex-M3不是32位的,估计ARM公司要绝倒!

我上面的那个结论是正确的:

                  楼主坐井观天的能力不一般啊!

网友B:
32位MCU是这么定义的?

不知道vwwj所说的Arm32方式是什么方式?大概是想说ARM状态吧。

“没有32位方式的芯片不是32位芯片”,不知道这条理论是基于那个文献。

就算使用基于arm7的lpc系列,也不必一定让芯片工作在arm状态,可以在arm和thumb状态之间切换,也可以完全使用thumb状态。

另外:8位机也相当一部分指令是16位甚至是16位以上的。

网友D:
自己看图片,另外64K的32位的芯片最坏情况下相当于16K的8位

引用 网友V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91楼: 64K Flash的8位单片机价为几何?

STM32容量为64K的价格比高端的8位机有明显的优势,拜托你做一下调研。

网友D:
我说的没错,没有32位方式的芯片不是32位芯片

引用 网友V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88楼: Cortex-M3就没有Arm32方式

何来比较?

引用 网友D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90楼: 你可以用NXP的LPC系列验证,另外没有32位方式的芯片不是32位芯片

引用 网友V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94楼: 晕!

竟然有人说 Cortex-M3不是32位的,估计ARM公司要绝倒!

我上面的那个结论是正确的:

                  楼主坐井观天的能力不一般啊!

我说的没错,没有32位方式的芯片不是32位芯片

网友C:
再怎么玩概念

再怎么玩概念,
高频51性价比还是不行啊.

网友C:
你说的不对

"我说的没错,没有32位方式的芯片不是32位芯片"

我认为你说的有错.

网友C:
不要搞这些虚的概念

不要搞这些虚的概念,

论运算速度,stm32 1.25DMIPS,

stm32仅用362μs就完成了一个复杂的256点FFT,

论性价比stm32同价位性价比远高于51.

玩那些虚的由什么用?

网友D:
扯到32位方式是88楼提出来的

  我的目的只是验证相同程序用32位编译,代码大小是8位编译的几倍,具体情况要看16位32位运算量大小

网友V:
既然楼上的非要这样认定

我没有办法

希望楼上的先搞清楚什么是32位MCU。

另外,STC的51单片机不是高端,只是低端产品。

网友W:
machunshui被意法半导体打了**血。

ARM有ARM的用途,51有51的优点
ARM速度快,便宜,外设多,确是是个优点,但是并非所有的地方都用到那么多外设,我只用1个串口,就没必要去花两个的钱。况且,价格不只是片子的价格,还要考虑软件成本,开发成本。
51毕竟存在那么多年,固然是有他的道理。
二者各有优缺,不要挣了

网友N:
问machunshui

stm32f103C6T6 集成有2串口,1 I2C,1SPI,1 CAN,1 USB,这么高的集成度是如何做到价格这么便宜的(还有版税,新出的芯片,量也不会很大)?

网友D:
我的回答是针对91楼,和102楼不相关

引用 网友V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91楼: 64K Flash的8位单片机价为几何?

STM32容量为64K的价格比高端的8位机有明显的优势,拜托你做一下调研。

网友X:
讨论的真热闹~~~~~~~~~~~~~~`

网友D:
真是的,要扯位数另外开帖扯,本来就和主题无关

引用 网友D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101楼: 扯到32位方式是88楼提出来的

  我的目的只是验证相同程序用32位编译,代码大小是8位编译的几倍,具体情况要看16位32位运算量大小

网友C:
实是说话吧,不要逞口舌之争

论运算速度,stm32 1.25DMIPS,

stm32仅用362μs就完成了一个复杂的256点FFT,

论同价位性价比:

比较一下:

stm32f103C8T6    C8051F340
32位cpu          8位cpu
72M时钟          48M时钟
64K flash        64KB flash
20K RAM          5K   RAM
48 PIN           48 PIN
1%内部振荡器     1.5%内部振荡器
2 UART           2 UART
1 spi            1 spi
1 i2c            1 i2c
1 usb            1 usb
12bit ADC        10bit ADC
1 CAN            无

二者零售价格相当,stm32f103C8T6性能配置全面超越对手.

网友C:
新开一个关于32位的MCU的帖子

要扯到那个帖子里面扯,

这个帖子楼主的命题是讨论51能否代替ARM,

很明显从性能,性价比看高频51皆不如ARM.

网友Y:
多争论是好事。

网友E:
8位字长的MCS-51进行32位字长的运算,真的很累

在32位计算密集的应用中,代码量暴增,处理速度大打折扣

网友D:
ST公司把相同器件换成51核,专利费不就省下来了?

引用 网友C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111楼: 实是说话吧,不要逞口舌之争

论运算速度,stm32 1.25DMIPS,

stm32仅用362μs就完成了一个复杂的256点FFT,

论同价位性价比:

比较一下:

stm32f103C8T6    C8051F340
32位cpu          8位cpu
72M时钟          48M时钟
64K flash        64KB flash
20K RAM          5K   RAM
48 PIN           48 PIN
1%内部振荡器     1.5%内部振荡器
2 UART           2 UART
1 spi            1 spi
1 i2c            1 i2c
1 usb            1 usb
12bit ADC        10bit ADC
1 CAN            无

二者零售价格相当,stm32f103C8T6性能配置全面超越对手.

111楼的逻辑有问题,ST公司把相同器件换成51核,专利费不就省下来了?
而且消耗的Flash只有几分之一,更能省成本

网友D:
问题是这样的运算你换30元左右的中端Arm不是更好???

引用 网友E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114楼: 8位字长的MCS-51进行32位字长的运算,真的很累

在32位计算密集的应用中,代码量暴增,处理速度大打折扣

问题是这样的运算你换30元左右的中端Arm不是更好???
另外你专门用一个函数处理32位运算,专门优化,加上高主频和高容量RAM是可以解决的吧?
实在不行换用有单指令乘法的8位机
再不行用查找表也可以的吧?

网友Z:
30元左右的中端Arm?

太贵了!
LM3、STM32只要十几元。

所以说:性能要高,价格要低,性价比高就是好猫!

网友C:
提醒一下vwwj,说事实存在的情况

提醒一下vwwj,说事实存在的情况.

事实:

论运算速度,stm32 1.25DMIPS,

stm32仅用362μs就完成了一个复杂的256点FFT,

论同价位性价比:

比较一下:

stm32f103C8T6    C8051F340
32位cpu          8位cpu
72M时钟          48M时钟
64K flash        64KB flash
20K RAM          5K   RAM
48 PIN           48 PIN
1%内部振荡器     1.5%内部振荡器
2 UART           2 UART
1 spi            1 spi
1 i2c            1 i2c
1 usb            1 usb
12bit ADC        10bit ADC
1 CAN            无

二者零售价格相当,stm32f103C8T6性能配置全面超越对手.

网友C:
事实是同价位stm32远比51有性价比

事实是同价位stm32远比51有性价比,

性能也高很多,

这就够了!

ARM当然是值得学的,

51应该逐步放弃.

BS一下落后技术的商业推广者的胡搅蛮缠的行为.

不利于社会进步.

网友AA:
没什么讨论的~

你要你有创意能卖钱,用core2都可以~
关键是产品的创意,而不是差那几个三瓜俩枣的
比拼价格的产品最终要死亡

网友D:
你是拿淘宝价格做对比啊

引用 网友C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48楼: 两者对比均以淘宝上的价格为依据

两者对比均以淘宝上的价格为依据.

C8051F340即使是17元左右,还是很贵啊。

性能配置全面低于stm32,

不值。

而且据说C8051F抗干扰口碑很不好

举出C8051F340的目的是针对你说的ST外设丰富的论点,因为这款是我知道的唯一与你提出的芯片外设一致的,停产芯片价格本来就高,DDR1价格大于DDR2就是这样
具体芯片价格欧美>台系,还要受出货量影响,零售价和批量价相差很大。

网友AB:
ST公司把相同器件换成51核,省下的授权费微不足道

由于ST使用了太多ARM公司的IP,我们不是按照产品型号数目或出货量支付费用,我们采用的是一种称为Subscribe的方式,一次性支付一笔费用,在几年内可以使用任何ARM公司的产品和技术,包括新开发的产品和技术,这样ST可以按照需要设计任何产品、生产任何数量的产品。所以在这一项上,ST公司把相同器件换成51核,省下的授权费是微不足道的。

目前全球只有少数几家大公司能够使用这样的支付方式。

另外,除了支付费用之外,ST还通过其它形式与ARM公司合作,包括ARM公司按照ST提出的要求新产品,或ST参与到ARM公司的产品设计中等形式。

网友C:
你拿当红的比啊

"121楼: 你是拿淘宝价格做对比啊

引用 网友C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48楼: 两者对比均以淘宝上的价格为依据

两者对比均以淘宝上的价格为依据.

C8051F340即使是17元左右,还是很贵啊。

性能配置全面低于stm32,

不值。

而且据说C8051F抗干扰口碑很不好

举出C8051F340的目的是针对你说的ST外设丰富的论点,因为这款是我知道的唯一与你提出的芯片外设一致的,停产芯片价格本来就高,DDR1价格大于DDR2就是这样
具体芯片价格欧美>台系,还要受出货量影响,零售价和批量价相差很大。"

你拿当红的比啊!
不比零售价格比什么?

批量价格怎么验证?

你给出钱各买10万片啊?

网友C:
争论了这么多,也给STM32做了一点广告

争论了这么多,也给STM32做了一点广告,

原因居然是讨厌某些高频51厂商的变相广告.

虽然都有广告嫌疑,

但是STM32性价比高是实在,某些高频51可以替代低端的论调是错误的.

到此为止,

相信智力正常者,都应该能明白,都不会被胡搅蛮缠者迷惑.

网友Y:
呵呵,ST是不是ARM的股东呀。

网友D:
即使ST的Arm授权费专利费可以省下来,固有的硬伤仍然存在

  就是我反复提到的相同程序,用32位方式编译比用8位方式编译大几倍
  丰富的外设也是双刃剑,能够用到大部分集成外设的用户不足万分之一,外设越多,用户面越窄;
  即使你开发一系列不同外设组合的产品,每个产品的生产量就是几分之一,生产成本就上去了。
   一般用户或多或早都有浪费,分立器件价格不一定比集成的贵,还能合理搭配,不浪费

网友Y:
32位机的线宽都比8位机细很多。

增加了外设,Die面积反而小了。
由于要有pad的引出,Die的面积是不能太小的。线宽变细后,必然要引入更多的门数。8位机消耗不了这么多门数。
所以随着半导体工艺的进步,32位机是趋势。

等现有的老半导体线都过了使用期,8位机的竞争力会进一步减少。

就如同flash,成本已经接近Mask MCU了。再过几年,Mask工艺会退出市场。

网友D:
线宽变小也是双刃剑,就是驱动电压

  现在的Arm普遍都是内核1.8V以下,对付外部主流3.3V很吃力,浪费不少资源,
  就像用户用惯了XP的程序,Win7不兼容XP的程序,用的人就少
  外设都是3.3V,你制程先进,线宽1.8V,也得转换成3.3V
  高端产品无所谓,因为配套的1.8V外部器件是主流
  低端产品就很吃亏,制程越先进越吃亏

  而且线宽变小,工艺要求提高,就必须要量很大,除非你能预知产品销量,否则销量少的厂家就会慢慢推出,形成少数几家垄断
  也许那天生产中,你的低端Arm就停产了,不得不重新设计所有硬件和软件

  8位机不存在这个问题,船小好调头,生产设备折旧费都很便宜
  事实上很多都是Pin to Pin 兼容,可以直接替换,硬件软件完全不用修改

网友N:
谁能回答这个问题?

stm32f103C6T6 集成有2串口,1 I2C,1SPI,1 CAN,1 USB,这么高的集成度是如何做到价格这么便宜的(还有版税,新出的芯片,量也不会很大)?
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也搞不明白。

网友R:
吵什么吵,难道machunshui要禁止ST卖ST8?

网友M:
吵什么吵?

几乎每一颗GPS芯片都有一颗ARM.
几乎每部手机都有两至三颗ARM.
单就这两样,51的出货量就可直接无视.

我只知道,一个50M的32位处理器能做的事,一个50M的51肯定做不了.反之则可以.
ARM价贵是事实,但是中高端逐渐控制市场也是事实.
要做批量,要做成本,就用台系日系的片子.成本?51毛都不是.现在还鼓吹51无敌的,真不知道怎么想的.

网友N:
呵呵,wlq_9太偏激了,

我看完所有贴子,也没有看到谁在鼓吹51无敌的。

网友Z:
我都看出有人在鼓吹51无敌

楼上的竟然睁眼说白话!

网友AC:
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

网友AD:
为什么选用低端ARM

成本低。入门快。功能够用。

网友N:
lost1421:

我又看了所有贴子,除了machunshui说STM32几乎无敌外,还是没有看到哪位在鼓吹51无敌的,lost1421请告诉我哪一楼在鼓吹51无敌,让我也看看是哪位在这个年代还在鼓吹51无敌?

网友AE:
这么说不下决心学一下ARM是不行了

网友AF:
其实大家没注意到32位机的一个特点,DMA

有这个,外设的速度大为加快,我现在知道的,STM32等ARM有,STM8就没有,好象也没有哪个8位机有DMA功能。我认为8位机也就是向原来4位机的领域发展,腾出来的地方给ARM等32位机了。一代新人换旧人,历史规律。你现在用51能做的,人家用ARM做得功能更好。多卖钱是王道。

网友AG:
有人说的太绝对了

8位机有自己的地盘。51也有它的经典之处。将来会被蚕食部分领域是一定的。但是完全取代是不可能的。这些东西不是比那几个参数就决定的。单就从技术上讲比那几个参数也是很无知的。市场是检验一个产品的试金石。存在就是合理的。

网友A:
138L

你说没有8位机有DMA,你是否认为DMA是很NB的技术呢,8位机有DMA的多的是,有些C8051就有

网友I:
建议此贴终结

价格和市场决定一切!
抛开这两者就如同闭门造车!
没有什么好争的。

网友AF:
140L

不NB,但还是很有用,当然你要用不上就没话说。

网友M:
本来没什么好争的.

8051可以做到几块钱以内,资源还算比较丰富.
而目前的ARM是做不到的.
目前部份51集成了高性能的模拟部件,而ARM暂时也是没办法做到的,或者说暂时没做.
但是,说ARM不如8位机就是扯谈,你拿8位机跑跑FFT试试,拿8位机做做高密度的计算试试.还有,8位机的结构注定了内存管理的缺陷,而ARM这一块明显是强项的,简单说,ARM可以轻易管理上G的内存,而8位机明显不行或者要麻烦的多.
C8051这样的单片机,除了少部份几款很有性价比外(主要还是模拟外设),谈性能明显不是同价位ARM的对手.

看看ARM公司给ARM7和cortexM3核的定位就非常清楚了.明显这两种内核定位是针对略强于8位机以至数倍于8位单片机性能的市场.低端ARM和单片机是有交集.但是,高端代替低端完全是可以,但反之低端代替不了高端.比方说(不计成本)的话,ARM9/11/cortex A8可以代替ARM7,但反之不行.100M的c8051也代替不了60M的LPC,但是100M的cortexM3可以代替100M的c8051.
ARM公司都可以这么明确地定位产品,根据需求,设计相应成本和功能的内核,我们还在吵哪款片子牛X,不很傻的事情吗.

网友A:
ARM的功耗也比较新的8位机要高

我相信没有人会说51的指令能力会比ARM强,只是说ARM也不是什么都好,就说指令也不是ARM什么指令都强,但8位机外设做的比ARM好,强的多的是,内核只是平台,不等于最终的产品,比如C8051的AD绝对强于任何一款ARM,这也是它的优势,而且C8051的其它外设也不会输给ARM,这也是它的优势,当然ARM内核本身比51要强很多,毕竟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,但在51的应用领域,数据运算量一般不大,代码量也不大,主要是控制领域,这样的话51还是有它本身的优势或者说ARM的优势根本无用武之地,这就是所谓的适用即最好的原理,技术不能搞定一切.

低端应用上其实1MIPS性能的MCU可以解决95%以上的应用,更何况现在的MCU一般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个水平,试想1MIPS的MCU每秒可以执行100万指令,如果都能有效利用的话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,试想一下如果打印出100万指令要多少A4纸...
这也许是标准51还能活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吧...

网友C:
又瞎扯

"但8位机外设做的比ARM好,强的多的是"

又在瞎扯,睁眼说瞎话

网友AH:
问题在于“人力成本”

51人力成本低,小学生就能写51,
ARM人力成本高,得找个中学生才行。

网友D:
空手的要么是菜鸟,要么是高手

  只有刚入门的才整天拿着剑到处晃荡

网友C:
楼主的这个帖子的主题和菜鸟,高手有个屁关系啊?

楼主的这个帖子的主题和菜鸟,高手有个屁关系啊?

高手也要用剑!

难道只会用51就是高手,

真扯淡.

网友AI:
ohahah

单片机都没学明白 那个太遥远的ARM

网友C:
低端ARM难道不是单片机吗?

低端ARM难道不是单片机吗?

网友AJ:
machunshui 应该是STM32的托

或者本来就是STM32的人,看了他的帖子,通篇都只是说一大堆废话,都没有举出真实的例子。
鉴定完毕

网友C:
放屁

放屁!

那你举个例子,

看看什么叫不是废话!

不同意你们的观点就叫STM32托?

你们说低端高频51可以代替低端ARM,

我就举个STM32例子拆穿你们的谎言,

高频51同价位性价比,性能,配置皆不如STM32,

而不是高频51可以替代低端ARM.

网友M:
re

ARM的功耗也比较新的8位机要高

我相信没有人会说51的指令能力会比ARM强,只是说ARM也不是什么都好,就说指令也不是ARM什么指令都强,但8位机外设做的比ARM好,强的多的是, 内核只是平台,不等于最终的产品,比如C8051的AD绝对强于任何一款ARM,这也是它的优势,而且C8051的其它外设也不会输给ARM,这也是它的优势,当然ARM内核本身比51要强很多,毕竟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,但在51的应用领域,数据运算量一般不大,代码量也不大,主要是控制领域,这样的话 51还是有它本身的优势或者说ARM的优势根本无用武之地,这就是所谓的适用即最好的原理,技术不能搞定一切.

低端应用上其实1MIPS性能的MCU可以解决95%以上的应用,更何况现在的MCU一般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个水平,试想1MIPS的MCU每秒可以执行100万指令,如果都能有效利用的话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,试想一下如果打印出100万指令要多少A4纸...
这也许是标准51还能活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吧...
----------
不知所云,由于新出来的ARM使用越来越新的制造工艺,功耗的降低是必然的,象三星就出了使用45nm的cortex A8.如果是单片机运行到一G的频率,功耗只会比ARM更高.而且新工艺的好处就是低电压工作,低电压的优势就是功耗的降低.老型号的ARM7不具备功耗优势,那是肯定的.

说什么高频无用论更无趣,非要拿低端市场来说事,某些细分市场8位机还嫌浪费呢,4位机足够.但是,几十M处理速度和几百M的ARM出货量远超普通51,AVR单片机,那是市场需求在那里,ARM公司的产品定位做的好(尤其是出货量巨大的民用品市场).

LS说的很对,你只用保守的眼光,尤其是搬出51那一套的眼光来看问题,对于搞开发的人来说,迟早OUT.各个半导体公司都知道对高中低端产品推出不同的芯片解决方案,而开发人员还抱着某种8位机无敌的心态,不知道是这些公司笨还是开发人员有问题.

网友C:
有些行业产品招标甚至指明非得32位ARM或者DSP

有些行业产品招标甚至指明非得32位ARM或者DSP.

在一些工业应用场合,

有些功能8位单片机是能实现,

但是对手到处和客户说他们使用ARM,DSP做的,

你用单片机就是劣势.

网友D:
154楼你只看局部不看整体

  新工艺能降低电压,降低核心功耗,这个大家都没意见

  但是你想想,外部3.3V转成内部1.8V是怎么转的?
  逻辑器件可以做得很小,但是电源转换能做小么?

  很小的核心带个很大的电源转换,很搭配么?

  要是这部分电路是LDO,效率铁定是1.8V/3.3V = 54%
  要是这部分是DC-DC,效率能达到90%.就需要大面积继流二极管和电感
  要是电荷泵方式,大面积电容是必须的

网友AK:
此贴很火

此贴很火,占位留名。

我arm,51都搞。

的确,51有home的感觉。其实搞起来差别也不大!

网友M:
LS

的意思是全是5V工作最好了?如果力求简单,用LDO或者线性稳压器,效率是低.
但是你看看现在新的DC/DC芯片方案,频率高了以后,电感电容都要求非常非常小了.比方说,同样是500mA/1A,线性稳压器体积小了?发热呢?
不要用保守的眼光来看等电子行业的发展,几年前还全是78**的天下,现在到处都是LDO.以前全是低频的LM2575等等,现在的开关芯片频率也是越来越高.
你没办法否认新工芯带来的功耗降低,以前5V100mA,现在理论上2.5V就能供200mA,以后肯定1V多的系统核心电压会越来越多,开关芯片也只会越来越便宜.

网友D:
外围接口,主流芯片是3.3V

  低端Arm内部集成电源转换,这个就决定了裸片面积不可能很小,电源效率不可能很高,成本不可能降低

网友C: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:

我们能买的"成本不可能降低",但是却具有性价比的STM32,

我们买的和STM32同价位的高频51却没什么性价比.

网友D:
敌人都跑到10元以下区间了,20元区间的STM32当然无敌了

引用 网友I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22楼: 要看用在什么产品上

我用的51:
32K OTP,
64K RAM
144M 主频
USB,SPI,UART,48PIN,还有一些常用的外设基本都有。
7块钱一片
资源是比较多,价钱也比较便宜。
缺点:OTP,只能烧一次。功耗比较大。

其实有些非通用型的51IC(针对某些产品特定开发的),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。

网友C:
15以下有PIC16,AVR...一大堆MCU

15以下有PIC16,AVR...一大堆MCU

10更低的还有台湾的,

51的地位在哪里?

网友D:
楼上注意,楼主的意思是8位单片机和低端ARM的区别

引用 楼主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楼主: 调查一下为什么选用低端ARM。

学了一段时间低端ARM,怎么越来越觉得低端ARM功能完全可用高端8位单片机来实现,用低端ARM带来的问题要重新学习一种新的使用方法而放弃已经熟悉的方法,除非你的应用要用操作系统,8位单片机无法胜任而要用高端ARM。大家可以谈一下为什么选用低端ARM。

楼上注意,楼主的意思是8位单片机和低端ARM的区别

网友A:
说再多也没有用

C8051F的外设比谁的ARM差,我来PK....
STM8就一点也不比ARM7,CM3差...

网友AL:
不用32位用8位

干吗不“不用8位用4位”了?!

网友D:
楼上也可以另外开帖阐述"不用8位用4位"

  不过我就不掺合了,因为我没用过4位机,没有发言权

网友AM:
华山论剑-----其论的不是剑,而是内功

网友AN:
剑和内功都重要

倚天剑不是很牛吗?屠龙刀能顶老谢的一双眼睛呢!

虽然好剑的成本高了点,但杀人时利索啊,尤其是某些家伙的脖子比较硬的时候.......

网友C:
说白了就是比性价比

说白了就是比性价比,
包括性能和外设.

stm32在15-30这个区间基本无敌

网友C:
还比什么

还比什么,

在前面对stm32和C8051F已经比过了,

还不能说明结果吗?

还要拿C8051F来比吗?

网友C:
再发一遍,省得有些人老是念念不忘C8051F

比较一下:

stm32f103C8T6    C8051F340
32位cpu          8位cpu
72M时钟          48M时钟
64K flash        64KB flash
20K RAM          5K   RAM
48 PIN           48 PIN
1%内部振荡器     1.5%内部振荡器
2 UART           2 UART
1 spi            1 spi
1 i2c            1 i2c
1 usb            1 usb
12bit ADC        10bit ADC
1 CAN            无

二者零售价格相当,stm32f103C8T6性能配置全面超越对手.

网友C:
有些人拿STM8来说事

有些人拿STM8来说事,

STM8真的比STM32同价位有性价比吗?

网友C:
即使STM8不错,与高频51也没关系

就目前来说,STM8同价位性价比同STM32没法比,

即使STM8不错,与高频51也没关系,

只会更加挤占51的低价市场,而不是同STM32相比

网友Y:
stm32的mA/MHz并不比传统51大,与

AVR差不多。
STM32F103@8MHz==9mA(MAX 3.6V 105度,外设全开)
ATmega88p@8MHz==9mA(MAX 5.5V 85度)
典型值两者都在5mA上下。
再考虑同样的MHz计算能力的巨大差异和资源上的巨大差异。stm32与功耗大这个词没关系。
领头羊430的MSP430F2230@8MHz==3.5mA
最新的MSP4305xxx@8MHz可以低于2mA,确实比较牛。

网友D:
一般都是看每MHz的耗电吧,8MHz只能说低速,不算全开

网友D:
10元左右单电池供电的8位机,内部转换成3.3V

  值得注意的是该芯片内置了DC-DC,内部转换成3.3V,应该是和Arm内置电源转换的做法一致,但是功耗却直逼MSP430,可见低端Arm的内置电源转换做得太差了

网友D:
C51F930 低功耗做得这么好,最高效率也才88%

  对比低端Arm的工艺领先一代的低功耗工艺却实际中表现高功耗,让人不由得怀疑低端Arm内部只是简单的LDO转换,没有高效率的DC-DC转换

  要是C8051F930取消内部DC-DC,不光转换效率提高12%,超越MSP430,而且成本也会更低.它这么做是因为电池放电中电压变化大,单电池和双电池电压相差大,所以才内置了DC-DC以便充分使用电池电能.

  另外,上图是外置晶振的测量结果,内置晶振耗电更低......

网友M:
LS

偶无言了.......
你非要抓住一两个内置线性稳压器的片子来作比较?谈功耗我从来都没正眼看过C8051,低功耗方案我一向都用430.
象LPC213*系列的,内部确实是LDO.不过绝大多数ARM都是核电压和IO电压分开的.至于原因,自己想.
新工艺高功耗?你怎么不比较内核?拿8位核和32位核来比较?那为什么430的16位核比8位核还省电?难道全是工艺的原因?

网友D:
比较成本就知道哈

  要是430没有专门的低功耗工艺,为何卖那么贵?
  要么TI不厚道,要么TI的低功耗工艺是专门设计的,成本自然贵.

  我在上上楼已经说了,制程越先进,功耗越低,这个是不争的事实
  但是低端Arm采用了低功耗的先进制程,实际使用中却没有表现出来,猜测低端Arm内部集成低效率的LDO是理所当然的事

  另外提起功耗是因为一方面174楼提出来了,另一方面是Arm宣传中有误导嫌疑,毕竟Arm宣传的是核心功耗,对于集成的电源转换是完全排除的

网友D:
另外为什么要抓住集成内部电源转换的低端Arm说事

  原因就是1.8V核心电源和3.3V IO电源供电双电源低端Arm就像是没有遥控器的电视,没有人会买的,
  因为多了一条1.8V供电线路,综合成本反而升高了.

  注意啊,我说的是低端Arm,不是高端Arm,因为高端应用外围本来就是1.8V主流.

网友C:
CM3本来就不是面向低功耗的

CM3本来就不是面向低功耗的.

低功耗有430,pic,

全面比较的话,

怎么也轮不上C8051F.

网友C:
CM3是通用MCU,ARM有专用低功耗核心CM0

CM3是通用MCU,

ARM有专用低功耗核心CM0.

网友AO:
vww好像说的有道理

ARM7在8M的时候,好像比不上好点的8位MCU吧?70M的时候,电流也太大了。
LDO的功耗ARM7没算进去?

网友N:
STM32和C8051F的功耗差不多

网友C:
胡说八道

"ARM7在8M的时候,好像比不上好点的8位MCU吧?"

胡说八道!

ARM7同频率的时候,32运算性能摆在那里呢!

还有就是,低功耗应用的一个要求是工作的时候尽量用高速度,然后休眠!

有些人不知道是不懂,还是故意误导.

网友D:
不涉及16位32位运算的时候,同频低端Arm是不如8位机的

网友C:
大部分涉及16位运算

在选用ARM的价格项目中,

大部分涉及16位运算.

当然要是控制玩具,那本来就不是ARM要干得事,

那是几块钱台湾廉价MCU要干得事.

网友AO:
"低功耗应用的一个要求是工作的时候尽量用高速度,然后休眠

这对吗?
电子表就是32768HZ,换成一个ARM7的应该比电子表的MCU耗电太多吧?我做的电子表用的是四位机。

网友C:
问题很简单

问题很简单,

在arm流行之前,

某些厂家靠高频51来占据15-40元的市场,

现在arm价格下来了,

同价位,无论性能,外设性价比都比高频51要好,

再宣传让大家用高频51,

有点不厚道.

51提高频率干吗?

不还是为了性能吗?

现在性能,有性价比远比高频51在,

高频51就得靠边站,

尽管现在由于部分老工程师的习惯问题,

还有市场,

长期看,

淘汰是必然.

网友C:
这是两回事

"这对吗?
电子表就是32768HZ,换成一个ARM7的应该比电子表的MCU耗电太多吧?我做的电子表用的是四位机。"

首先你的4位MCU是通用MCU吗?
如果不是通用的MCU,
那和stm32根本就不应该类比!

如果你不清楚低功耗的原则,好好看看MSP430的相关文档.

网友AO:
MSP430的相关文档哪里有?

好人给个链接。

网友D:
430的TI的网站有,中文资料利尔达有

  想当年我用的第一款单片机就是430,优点低功耗,缺点就是贵

  8位机和Arm的讨论这么多,不是说要排除Arm,只是Arm被神话太久了,让大家看看神的另一面而已.
  项目选型是要综合考虑的,不能一款型号包打天下.

网友AO:
"低功耗应用的一个要求尽量用高速度"的链接找不到

找不到。
还是想不通,假设MCU是1ma/1Mhz,8M运行1秒,1M运行8秒,两个不是相等吗?而且一般都>1ma/1mhz,1M的时候会更低啊。还有1M的瞬间电流远小于8M,要求电池的场合就非常重要。

网友D:
要整体的看

  外围电路一样要耗电,实时性也是考虑之一

  430实在太贵,当年一片8M的149就要50元,现在不知道价格怎么样了
  我是觉得与其要那么贵的430,不如换个便宜的低功耗单片机+提升25%电池容量,改善电源效率来的实在

网友AO:
LS说的也不是依据。

"低功耗应用的一个要求尽量用高速度"
如果外围很省电?是否低速度比高速度处理好?

网友D:
其他条件都不管的话是低速较好

网友AP:
32位MCU产品市场销售额超越8位

今年MCU市场上的明星产品当属32位的MCU,我们可以看到,NEC、英飞凌、瑞萨、ST、飞思卡尔、NXP、东芝、Microchip、Atmel等主要MCU厂商纷纷把宣传的重心向32位MCU产品转移。

    在最近的一两年内,各大MCU厂商纷纷推出各自的32位MCU产品。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极具利润空间和将成为主流的32位MCU市场中落伍。

随着半导体生产工艺的进步,8位、16位、32位MCU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小,32位MCU的市场份额正在不断扩大。据市场调研公司Semico Research早些时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,2011年以前全球32位MCU市场的单位出货量将以24.5%的复合年增率增长。ARM中国总裁谭军博士表示,2008年基于ARM的芯片出货量将达到36亿片,而最大的增长点在MCU领域,在销售额方面,32位MCU产品正超越8位MCU产品。

谭博士表示,很多人认为随着位数的增加,MCU的价格也随着增加了,其实不是这样的,32位MCU价格贵,是因为MCU的外设增加了成本,现在的MCU是一个高集成度的产品了,集成了各种各样的功能。其实这几年中我们也看到,高位的MCU产品在价格上已经有很大程度上的降低,这得益于半导体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,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。目前很多厂商打出了低费用高性能32位MCU的宣传口号,据了解,Luminary Micro公司最先推出的32位MCU产品销售价只有1美元。

讲到低成本,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8051。基于8051核的MCU产品一直以来都是低成本的首选。然而,谭博士拿ARM的 Cortex-M3核心和目前流行的8051内核做了个比较,在同样采用TSMC 0.18um工艺情况下,为达到5DMIPS的性能和256KB代码大小,8051内核的频率需要跑到63MHz(功耗为32mW),而Cortex-M3仅需跑到4MHz(功耗为0.8mW),8051内核所需硅面积为0.10平方毫米,Cortex-M3为0.36平方毫米,8051内核所需闪存面积为0.52平方毫米,Cortex-M3为0.13平方毫米,总体而言,基于8051内核的MCU每个裸片的基本成本为20美分,而基于Cortex-M3内核的MCU每个裸片的基本成本为19美分。在相同硅成本下,基于Cortex-M3内核的MCU的性能是基于8051内核的MCU的15倍,功率效率高95%。

       MCU领域厂商ST自2007年6月就推出了其第一款基于Cortex-M3的STM32微控制器系列产品,并在全球已经举办了超过200个相关MCU的设计研讨会。近日在中国举办的MCU研讨会上,ST通用单片机部门经理吴建明先生表示,通过努力,已经有超过1000家的客户选用了STM32,在中国超过500家客户选用了STM32。已经在全球售出超过16000套开发工具,其中在中国销出或者发送超过5000套本地化套件。目前32位MCU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电子、电子游戏机、数字消费电子产品以及高端白色家电等领域。业内人士分析,目前中国消费类MCU市场产品结构升级明显,并集中体现在32位产品领域,中国对32位MCU产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。

网友AP:
功耗还是看平均数

功耗高低还是看平均数吧,不但要看功耗,还的看工作时间

比如说实时时钟,32768等部件在不停地工作,但是速度不高,此时需要的就是他的正常工作时功耗极低。其平均功耗自然也不高。

同样以手机为例,大部分时间手机只是处于与基站的瞬间通讯,像LCD/USB/音频电路/摄像头等均是standby,此时功耗必然不高;但是一旦进行语音通话,甚至是视频通话,CPU和其他外设必将提高到高速状态,功耗自然上去,以最高的速度处理完所有的事情,然后重新进入standby。但是平均起来,他的功耗也不会高到哪里去。

低速CPU要求其正常工作时功耗低,因为他经常要处于全速运转状态;高速CPU则有区别,不但要求其全部运转时功耗要低,更要求其休眠的时候功耗要做到极低,因为它不经常处于全速状态,而是根据任务状态,用最短的全速状态完成最大量的任务。

我觉得这也正是Intel开发EIST技术和AMD开发CNQ的一个考虑点吧

网友D:
197楼引用的谭军不厚道

 单论销售额了 Arm9,Arm11这些高端的价格是8位机的几十倍了

 又说"32位MCU价格贵,是因为MCU的外设增加了成本"那是不是可以推出没有外设的32位MCU价格就不贵了?纯粹胡说嘛

  最不厚道的就是对比评测了
  拿M3和51核比较,没有明说是12周期的旧51核,现在新51芯片都是单周期了,比标准的51核块8~10倍.
  DMIPS = Dhrystone MIPS,测试程序完全使用32位数据进行乘法除法运算,一边M3是单周期32位乘法/除法,一方面51核是8位没有单周期乘法除法,结果可想而知
  这样的测试,完全是谋杀

  谭军的逻辑是这样

  M3的32位乘法指令只需要一条指令,4字节,
  51要完成32位乘法指令,需要16条指令,16字节
  所以M3的64K Flash = 51的 256K Flash

  谭军不厚道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21IC: ARM的授权费用到底是如何收取的呢?

    谭军: IC设计公司在获得ARM授权时,必须一次性支付一笔授权(License)费,当设计成功并投产后,每销售出一片芯片都将向ARM支付另一笔版税(Royalty)。目前世界上每秒钟就有52片ARM芯片生产,一年的ARM芯片的出货量在10亿片以上,平均每片芯片ARM收取的版税(Royalty)在9美分左右。ARM一年的总收入为3亿美元左右,其中40%来自授权和版税收入。

    21IC: 购买了ARM授权,一般要多长时间才会有产品成功投放市场呢?

    谭军:购买ARM授权后,一般需要两年的时间,才会有产品成功投放市场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为达到5DMIPS的性能和256KB代码大小,8051内核的频率需要跑到63MHz(功耗为32mW),而Cortex-M3仅需跑到4MHz(功耗为0.8mW),8051内核所需硅面积为0.10平方毫米,Cortex-M3为0.36平方毫米,8051内核所需闪存面积为0.52平方毫米,Cortex-M3为0.13平方毫米,总体而言,基于8051内核的MCU每个裸片的基本成本为20美分,而基于Cortex-M3内核的MCU每个裸片的基本成本为19美分。在相同硅成本下,基于Cortex-M3内核的MCU的性能是基于8051内核的MCU的15倍,功率效率高95%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按照谭军的说法,岂不是64K Flash 的 M3裸片成本的一半(每片9美分版税)都交给Arm公司了??
  那8K Flash的 M3裸片不是要交M3裸片成本一倍给Arm公司???
  这还不算获得ARM授权时,必须一次性支付一笔百万美元授权(License)费

  256K flash 的51裸片是20美分,那64K Flash的51裸片不是5美分?
  只相当于64KFlashM3的 1/4 ???

网友N:
呵呵,谭军最不厚道的就是拿64K的CM3去和256K的8051

比FLASH所占用的硅面积,意思就是CM3的代码密度是8051的4倍,有这么高吗?另外有256K的8051吗?

网友D:
谭军的逻辑是这样

  M3的32位乘法指令只需要一条指令,4字节,
  51要完成32位乘法指令,需要16条指令,16字节
  所以M3的64K Flash = 51的 256K Flash

  普通应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
  同一个程序,ADS1.2版本,
  使用Thumb16位方式编译就相当于 Arm32方式编译的60%
  没有16位32位运算的,8位方式编译相当于32位方式编译的1/4左右
  不信的自己用ADS1.2把自己的Arm代码重新编译一次看看

网友M:
LS

ADS1.2你编译一下STM32的代码试试?
再吵无益.哪天用c8051发现性能不够资源不够的时候,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.
低成本方案我也不敢用c8051,基本上51方案也不考虑.在一般价格性能功耗等都不严格的情况下,偶还是会51的.
另外说一句,评论一个CPU,处理能力肯定是要考虑的.拿一个几十M,几M,几G的处理器,你不比处理速度,难道比IO模拟时序啊.还有动则谈控制,ARM9的工控能力差了?ARM7有人拿来做PLC,做控制差了?再过10年,再回过头来看,某些言论就和OS的更新一样.现在很多在还在宣称XP足够,五年十年不升级.正如当年的98/2000一样,XP刚出来的时候还不是这种腔调.

网友D:
我并非反对推广Arm,具体原因192楼已经说过了

  说起来,我用Arm的时间比用51的时间长

  192楼说的话
  8位机和Arm的讨论这么多,不是说要排除Arm,只是Arm被神话太久了,让大家看看神的另一面而已.
  项目选型是要综合考虑的,不能一款型号包打天下.

网友N:
哈哈,ARM7做的PLC我可是用过,

现场中有程序跑飞和误动作的情况,拆开一看,竟然还是按8位机的设计思路,用的是双面板.

网友C:
ARM不是神

ARM不是神,

但是STM32的同价位性价比远比高频51好,

ARM的运算性能远比远比高频51好

这就够了.

网友C:
ARM不是神

ARM不是神,

在现有MCU当中ARM是最接近神的

网友AP:
轮船和货柜车怎么比?

51和ARM来比,就像拿轮船和货柜车比,虽然大家都可以坨东西,很多功能也很相似,但是确实有比较大的本质区别。

Intel和AMD比来比去,指令集/速度/流水线什么指标都好,他们可以比嘛。DSP不同类型也可以比,因为他们有统一的指标:相同点数的FFT速度。但是51和ARM怎么比呢?不同的架构,似乎还没有找到比较好的比较标准,也没有比较合适的选型标准,好比轮船运输和货柜车运输,谁能拿出个比较标准来?

网友AP:
MCU和核的区别

51核和ARM核之间的比较
51单片机和ARM处理器之间的比较

这两者是不同的,不要混了,谭先生对于Flash容量的比较,本人不是很赞同,但是其对于核的比较我还是认同的。

本人愚见,8051单片机朝高速方向发展是没有什么好的前途的:
首先,单片机应用的也就是很一般的控制场合,这种场合需要的处理器速度很高吗?12周期的8051难道不行吗?
其次,如果说提速是为了进行高速的数**算,那又只能拿乘法来比较一下,就算速度持平(虽然这几乎不可能),但是为了实现乘法运算需要的大量指令又让片内Flash成了短柄。

STC的所谓高速系列大家见得多了,再看一下高档51单片机ADuC845,在速度方面人家也就是只搞了一个单周期而已:
http://www.analog.com/en/analog-microcontrollers/aduc845/products/product.html

网友D:
你看你链接上的Arm7芯片

  人家ADI就厚道的多,使用MIPS就是每MHz的指令数,压根没提DMIPS,就是每MHz的32位乘法数
  另外ADu824在国内已经有了克隆品,芯海科技的CSU824,年前选型问过的,4.5元/片,Pin To Pin 兼容
  另外实现乘法需要整片Flash么?难道不是用一个专门的函数用作乘法除法运算,直接调用就行了,哪个傻编译器会把每一个乘法都单独编译的?至于推算出整片Flash都是4倍容量么?

网友AP:
ARM神话的原因:一是国情:我们穷!二是民族特性:我们懒

ARM为什么可以成为神话?
第一是以前的价格太贵了,我们中国人不怎么敢用,怕用坏了烧钱
第二是IDE软件不好用,尤其是对于我们语言不通而且又懒的中国人来说。ADS/Realview都一样,虽然可以用C写应用程序,但是要自己写或者改全是汇编的启动代码,还有写加载文件;反之单片机就简单多了,只需要编译/下载即可,大部分都只是C语言处理纯应用程序,其他的都不用管。
第三是人云亦云,前人把ARM神话了,后人也继续跟着神话,就是很多前辈们把ARM神话了导致很多人一听到ARM就觉得很难,碰都不敢碰。

随着ARM收购Keil公司后推出了RealviewMDK,启动代码/装载文件全部自动生成,LPC/LM3S/ADI等一系列的公司低端ARM处理器均可以使用我们最熟悉的Keil界面进行开发,和开发51单片机无异,ARM现在根本就不再是什么神话了。市场说明了一切,现在的器件公司纷纷推出基于各种ARM核的处理器就是明证,他们绝对不比我们笨,没有出货量,他们肯砸钱下去开发新的IC?

总之,ARM被神话,一是国情:我们穷!二是民族特性:我们懒!

网友AP:
函数乘法除法?来一个FFT试试,让你单周期,看你要多久

函数乘法除法?来一个FFT试试,让你单周期,看你要多久。乘法指令和函数的效率不用比吧?

至于说ADI8XX的克隆品,vwwj被人家忽悠了,Pin To Pin 兼容对于现在的半导体工艺来说那也太简单了,以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,山寨厂的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。
ADI8XX系列的优势在那里?精度!高精度的AD/DA/PWM单元和片内PGA才是他真正的厉害所在。24bit的AD,16bit的DA,双16bit的PWM是CSU824无法实现的,10bit的AD和24bit的AD是差N个档次的。

网友AQ:
出货量--性价比

网友E:
哈哈,火,就是版面字太小,看得我老眼昏花.

网友AR:
同意runningwzf的

不管是ARM还是51 ,还是其他的NEC ADI之类的CPU,适用用才是硬道理,性价比才是硬道理。

网友AS:
随便说说:
频率不是主要问题,大多数应用1兆就够了(对于测控)
在用量比较大的三表中,还是pic的多,msp430也不少,但是arm没有听说
如果你要做数码相框8位肯定不行
当然早期的mp3也就是51内核的加硬件解码
要说资源全,还是msp430了:
adc、dac、pwm很多机器都能做
dma也有一批了带有
但是运算放大器也搞进单片机,还是不多的,不要说psoc,那个就是垃圾(夸张了点)了

网友AT:
arm学起来容易

网友AU:
大家不会是各大器件公司的托吧。。。

网友AV:
不过arm替代51是不可以逆转的潮流啊

网友AW(2009-08-20):
无聊啊,这种争论有何用处。根据市场需要和成本要求,低端用8位,中高端用16位和32位,因产品需求而变而已。

网友AM:
参与有争议话题有利于调节内分泌

网友AX:
呵呵,忍不住插些话...
    之前在学校用EMC实验室进行设备抗干扰试验,其中有个最难过的测试叫群脉冲(EFT),我直接将未加任何EMC/EMI处理的STM32板子接上,双极性,1MHz,5K重复率,一直打到4000V一点事都没有(那个脉冲群发生器最高发出4000V的EFT),这个指标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应该有数。
    然后闲着无聊把楼下实验室的51板子(STC)的接上(当然也是没任何EMC/EMI处理),才1000V出头都“真死机状态了”(连软狗定时器都能一起死掉)。从此以后我开始质疑某些人的怪异理论:51的抗干扰性能远远优于ARM?!优于某些ARM7还能理解(像ADI的ADuC7026,照样1000V都过不了),但优于Cortex-M3...如果是指STM32我就绝不相信了,谁叫ST的强项就是电机控制呢!
    然后51的指令周期和M3比起来,前者要12分频(虽然也有单周期的),但后者可是有指令流水线+DMA的存在,在同样频率下差距可不是一点点!
    并且这年头,写程序普遍遵循的原则都是牺牲空间换执行时间,别不承认,除非能保证程序中一张数据表都没,全靠实时计算!
    片内SRAM部分就更夸张了,51能和M3比SRAM的利用?位带操作本就是M3的强项,人家整个SRAM乃至外设地址都可以随意进行位访问,51做得到么?它不过有一小段地方叫做“位地址区”!另外甚至有人说51的变量都是8位的,ARM的变量都是32位...这个相当令人无语,在C中,未加声明的变量都是auto型,子程序执行完毕即释放,可以说即使是128位的变量在此处和8位变量也是一样的,大家都是——用完即释放!那么又是ARM更胜一筹(怀疑是只会51汇编的人整天使用铺天盖地的全局变量,所以想当然了)

网友AR:
M3是后者是ARM是趋势,确实是对的,但是绝对不是说STM32是趋势

网友AY:
有些人只是鸭子嘴啊,高端的51那么牛X,那么有价格、性能优势,各大厂商为何不争着去做它?

网友D:
回复 网友AX:

223楼的同志请上STC的官网,上面有过4000V群脉冲的收费指导,干扰这种事和硬件布板相关极大,MCU的影响也有,但是价格成本摆在那儿
  电机控制需要矢量计算,卖点是这个,不是抗干扰.当然抗干扰也有,但是不是主要的.
  流水线麻烦再去复习下,三级流水不代表指令执行数高三倍,
   Arm7的三级流水是0.9MIPS/MHZ,即是每周期0.9条指令,现在的单指令周期51,综合看是每周期0.8条指令

  查找表大家都在用,用查找表可以抵消高级的单指令周期乘法除法的优势
  位操作更多时候是资源紧张的时候用,IO口操作速度你可以比较一下,是8位机快
  因为Arm除了主频,还有外设频率,操作IO口用的是外设频率,自然速度低很多
  Arm采用Tumb方式编译程序大小是采用Arm32方式编译的一半多,你可用ADS试试

225楼的请用证据反驳前面二百多楼的任何人的观点,说这种猜测性的话一点说服力都没有
  另外我也相当看好Arm的发展,但是不把Arm当成神,除非它的价格再降低一半
  M3还是处于中端,也许更低端的M0能完成打到8位机的任务?拭目以待....

网友A:
LS还是比较公道,相信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.
RAM讲性能肯定比51强,毕竟不是一个时代设计的东东,但51今天依然能滋润的活着,而且在和包括ARM7在内的8~32位MCU竞争,这说明了什么...

网友AX:
To Mr.vwwj
    任何形式的说明我都会保持怀疑态度,一切以实测为主,这也是大多工程师的习惯,我之前在公司做的一年一直搞这东西,所以还是有点了解的,以当时那2块板的布局布线,在电源部分到MCU的路径上是没有多大差别的。
    EFT干扰主要是通过传导形式,而我之所以说:“未加任何EMC/EMI处理”主要就是因为板上无任何相关保护器件,比如4000V的EFT打进来,用什么来消除?别告诉我仅仅依靠那些所谓的“布局布线”就能解决,这样的话那些EMC/EMI保护器件都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。
    另外抗干扰方面我个人认为绝对是重中之重,不仅要通过硬件,MCU本身也必须足够强悍,尤其是工业方面应用,怎么可能不主要?某些场合这可是要出人命的!

下面是我的原话——
“然后51的指令周期和M3比起来,前者要12分频(虽然也有单周期的),但后者可是有指令流水线+DMA的存在,在同样频率下差距可不是一点点!”
    大多数便宜的51都要12分频,拿这速度和“三级流水线”去比,难道差距不大?我从头至尾可没表达过“三级流水代表指令执行数高三倍”这层意思。

    继续拿STM32举例,它的GPIO造个方波能有18MHz(8MHz外部晶振PLL到72MHz主频),那么8位机IO口的“高”操作速度还有何优势?难道指望用IO模拟高速总线不成?

网友D:
如果楼上用STC过不了4000V群脉冲,找STC的技术支持是能过的,比如什么管脚悬空了,晶振位置不行了之类的
STC的单周期器件,一两块钱的大把,这不算价格便宜?
另外IO口速度楼主最好写段程序翻转IO口实测,从流水线结构来说,比同主频的51慢是肯定的

网友AZ:
用一堆外围器件的话,又有什么IC过不了4KV呢?
STC的EMC肯定比不上STM32

网友D:
楼上为什么说STC必须要一堆外围器件才能过4KV,
  这么肯定STC的EMC比不上STM32,排除过管脚悬空,晶振布线,复位干扰等等这些问题么?
  甚至没有一定量的测试都不能排除个体差异的原因

网友BA:
存在即是合理  呵呵

网友BB:
那怎么入门ARM呀,谁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呀?谢谢大家了

网友BC:
hehe,各有各的适合应用场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