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合拼问题

楼主(2009-07-18):
各位大虾:我用PROTEL99布完两块板。
我想把两块板合拼到一起发出去打样,这样就可以省些工程费。(*^__^*) 嘻嘻……。但我在合拼的时候发现有这样的问题。
1:我打开一块PCB板,把另外的那块PCB板复制到这块板上。
2:我发现复制过来的PCB的序号都变成了带下标“_1”的。

比如说:我原来的板有个R1,复制过来的板也有个R1.但复制到同一块板上后,复制过来的那块板的R1就变成R1_1了。

我想这应该是PCB里的序号不能相同的缘故。但我想问下大虾们。在哪里可以设置让它复制过来后序号不变的呢?

网友A:
应该不行吧

那你的pcb边界也是两个吧

网友B:
人家有这么好忽悠?

网友C:
可以的

只是复制的时候采用正确的参数就可以了

网友D:
那要怎样做那 我也想知道 谢谢!!

网友E:
我就是这么做的

PCB厂家都知道我们的企图,但也无耐
复制再张贴到另一块板时,用快捷键EA即可以搅定_1的问题,具体操作就由LZ摸索了

网友F:
呵呵

选用特殊粘贴.第三顶.

网友G:
特殊粘贴,增加编号选项去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