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即时出水温度是怎样控制的?

楼主(2009-07-1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是出水速度太快,温度探头有延时造成的么?

  如果是这样,可以试试红外led

楼主:
是的,温度传感器是热敏电阻铜壳封装的(时间常数为2S).

方案就是这样定的,我觉得现只能在软件方面想下办法.

"红外led"有什么帮助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