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知道程序中用了多大的RAM呢?

楼主(2009-07-19):
单片机用的是AT89S51,内部RAM是128字节。
请教:
我怎么知道我的程序中用了多大的RAM呢?

谢谢!

说明:
开发环境用的是Keil.现在,我想根据程序中RAM的大小来决定是否需要外扩片外RAM。

网友A:
re

编译后就可以看到地下 编译窗口显示用了多少RAM

网友B:
看MAP文件

里面会有相关信息

网友C:
编译的输出窗口会有提示信息的

keil的变异输出串口会有很全的提示信息,包括变异结果,可以观察到DATA(RAM)区、CODE(代码区)的使用情况。

楼主:
RE

谢谢大家的指点!

我已经在keil中找到了相关的信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