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95级连干扰

楼主(2009-07-19):
我用595做的数码管显示 一块4个595 连到4块显示就开始有问题了
而且很容易被干扰 螺丝刀碰一下地线显示就乱套了
请教为什么会这样?

网友A:
输入端上拉电阻和电源退偶电容加了吗

网友B:
强烈的建议加电容,以前我也出现这问题,最后每个595飞了个104电容,电源端

网友C:
恩加电容是个好办法

网友D:
输入端加1K的上拉电阻就OK了,我以前用过3个74hc595级联驱动LED,发现信号跨芯片时灯会出错,
加了上拉电阻就好了,不级连可以不用加,网上有资料说是单片机I/O驱动电流太小

网友E:
电源加电容不能省

网友F:
输入也加电容要好点

网友G:
再来就是不断地刷新,以便乱码时能及时修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