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几个数值的单位是什么?

楼主(2009-07-1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除了字节,还能是什么

楼主:
RE

对 Programme Size: data=30.1Byte;  xdata=0Byte;  code=1096Byte,我的理解如下:
片内RAM是30.1Byte;片外RAM是0Byte;程序代码是1096Byte。

我的理解对吗?

可是,我查看生成的.hex文件,大小是4KByte,并不是1096Byte。这是为什么呀?

网友B:
先把hex文件格是什么东西搞懂

楼主:
RE 5 楼

hex文件就是16进制文件,可烧录的。对吗?

网友C:
hex文件包含了每条指令对应的地址和其他信息

  bin文件的大小才是和code的数值一致

楼主:
RE

学习了!

找了一下,在我的工程中,并没有.bin(二进制)文件呀!遗憾呀!

谢谢大家的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