角度计算求助

楼主(2009-07-19):
测量芯片只有功率因数值输出,现在需要得出相位值0.0--359.9.
手头找不到相关的公式了,网上查了也没查到.所以只好到这里麻烦各位了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09 07 21
再说详细点吧:
    芯片可输出有功功率,无功功率,视在功率.
    功率因数 = 有功功率 / 视在功率
    那么相角计算就没功率因数这么简单了.
    高数里好像有泰勒公式可以算,但手头书没有了,网上找也没找到相应的公式.
    所以,有知道的就不要吝惜了吧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09 07 25
再补充点吧:
    相角只需算出0--90度就可以了,其它可以根据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方向来处理.
    本人从发此贴到而今眼目下,求的就是一个根据三角函数值计算角度的公式.所以希望能提供此类公式的人帮下忙,在此感激不尽.
    如果做过类似算法的,能提供一点经验那更好了.

楼主:
自己先顶下,呵呵.

楼主:
呵呵 不会没人回答吧

楼主:
我要的是相角呢 不是功率因数

楼主:
咋还是没人回答呢

高手们去哪啰

网友A:
计算不出来的

还要其他的东西,因为不能确定在哪个象限

楼主:
在哪个相限可以根据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方向来确定,

只需要计算出0--90度就可以了/

网友B:
问题应该再讲清楚些

cos(σ)=P/S
cos(σ)为功率因数
但σ为U I相位差
但因为cos为偶函数不能确定是正和负
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
你到底要干什么

楼主:
唉 我说的的应该也比较细了吧

再说详细点吧:
    芯片可输出有功功率,无功功率,视在功率.
    功率因数 = 有功功率 / 视在功率
    那么相角计算就没功率因数这么简单了.
    高数里好像有泰勒公式可以算,但手头书没有了,网上找也没找到相应的公式.
    所以,有知道的就不要吝惜了吧.

网友C:
简单快速--查表

纠正某位的说法:COS函数在一四象限是正的,二三象限是负的,正弦函数是一二为正,三四为负。
查表的精度可以很高,但是对存储空间要求大,用公式计算不一定比查表来的准。

楼主:
楼上说的是

我是一个小农民.现在也是在乡下混口饭吃. 呵呵.

不过,你说的什么什么方法的, 还是没给出方法啊.

求反余弦反正弦反正切反余切 公式呢.?

网友B:
不给你了吗

求出一个就简单了
可用三角变换其他的就推出来了

网友D:
紫豪说的对

你得先解象限的问题,然后用反三角函数

楼主:
芯片输出的功率带方向的

所以在哪个象限可以根据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的方向来确定.
现在的问题是需要一个公式来计算角度.
为什么选反余弦,是因为已经计算出了功率因数,所以不需要进行一次除法.

楼主:
有没人能帮我在高数或其它书上帮我找找公式啰?

楼主:
我自己能找到就不会在这发贴啰.

因为本人在乡下混饭吃,所以找点资料不容易.
上网也没找到合适的.

网友E:
arctan = var/w是不是就可以了

楼主:
楼上的

算arctan的公式呢,呵呵.
我从开始一直问到现在也就是求个公式.

网友F:
公式的忘了.也有一个办法

查表呗,做一个表放进去,什么样的都好,ARCtan ,ARCsin.ARCcos,有一个就好,
还用什么公式啊,我记得初中吧,就好像发过这个表,一个小本本,

网友F:
还有..

你这个角度要求也不高,只有0.1,我记得那个表角度到0.001,你这个只要0-90度,做个表吧,没多少

楼主:
呵呵 27 28 29楼

查表本人也想过,一想到要用到很多字节,就有点省不得了.
再加上原来印象中有那么一个泰勒公式,所以一直想用公式来计算.

30楼的公式,还有点不明白,x^3是3的三次方吧.一般项是什么,(不好意思,时间久了,高数都差不多忘光了.

31楼,呵呵 本人也确实不小了.

网友F:
哎呀 大哥......

X^3是3次方..那个一般项,那个展开项的表达式..要几就有几,
我觉得你那个0.1的精度,有那么3~5项也就差不多了,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指点

但一般项公式还是有点搞不清楚计算顺序.
能否帮忙按混合运算写得再明晰些不.

网友F:
是这样的

 "(2n)!/[2^{2n}(n!)^2]" * "x^{2n+1}"/(2n+1)
引号中的是一项
例一下:如n=2;(也就是第三项);
{(2*3*4)/[(2^4)*2^2]  *  X^5 }/5=(12/16*4*5)*X^5
=(3/40)x^5 ;也就是说,最后的那个2N+1
能拿到前面来,就是  :
"(2n)!/[{2^(2n)}{(n!)^2}*(2n+1)]" * "x^{2n+1}"
这样子了,

网友G:
晕到知道的就直接说!俺是技校的 帮不上忙咯

可以下个工具

网友G:
Atan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ile Name : tfr16.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Function : Frac16 tfr16AtanOverPI     (Frac16 x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Description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This routine computes the Arctan function of fractional input value x, and    *
* divides that result by pi i.e. Arctan(x)/pi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Inputs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1) x - input data valu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Outputs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1) z - Arctan(x)/p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Algorithm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AtanOverPI(x) = 0.5 - AsinOverPI(sqrt(1-x^2)/sqrt(1-x^4))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Frac16 tfr16AtanOverPI  (Frac16 x)
{
    Frac16 z, z1, z2, sign_flag = 0;

  if(x < 0)
    {
        sign_flag = 1;
        x = negate(x);
    }

    if ( x == CFF(1))
    {
        z = CFF(0.25000000000000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z1 = mult_r(x,x);   /* z1 = x^2 */
    if (z1 > 0)
         z1 = add(z1,1); /* To compensate the precision lost while calculating square */

        z2 = mult_r(z1,z1);   /* z2 = x^4 */
        if (z2 > 0)
           z2 = add(z2,1); /* To compensate the precision lost while calculating square */

        z1 = mfr16Sqrt(sub(CFF(1),z1));  /* z1 = sqrt(1-x^2) */
        z2 = mfr16Sqrt(sub(CFF(1),z2));  /* z2 = sqrt(1-x^4) */
        x = div_s(z1,z2);                /* x = (sqrt(1-x^2)/sqrt(1-x^4)) */

        /* AtanOverPI(x) = 0.5 - AsinOverPI(sqrt(1-x^2)/sqrt(1-x^4)) */
        z = sub(CFF(0.5),tfr16AsinOverPI(x));
    }

   if (sign_flag == 1)
    {
        z = negate(z);
    }
  return z;
}

网友G:
#define CFF(x) (Frac16)(x * 32767.0)

inline Word16 negate(register Word16 svar1)
{

    asm(.optimize_iasm on);
    asm(neg svar1);
    asm(.optimize_iasm off);
    return svar1;
}

网友G:
定点计算 可以左移 右移!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ile Name : tfr16.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Function : Frac16 tfr16ASinOverPI     (Frac16 x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Description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This routine computes the Arcsin function of fractional input value x, and    *
* divides that result by pi i.e. Arcsin(x)/pi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Inputs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1) x - input data valu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Outputs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1) z - Arcsin(x)/p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Algorithm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if(x >= 0.7071067811865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z = 0.5 - ASinOverPI(sqrt(1-x^2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z = ASinOverPI(x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Where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ASinOverPI(x) = x(AsineCoefs(0)+x^2(AsineCoefs(1)+x^2(AsineCoefs(2)+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x^2(AsineCoefs(3)+x^2(AsineCoefs(4)+x^2(AsineCoefs(5)+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x^2(AsineCoefs(6)+AsineCoefs(7)x^2)))))))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Frac16 tfr16AsinOverPI  (Frac16 x)
{
    Frac16   z, temp16, sign_flag = 0, i, thres_flag = 0;
    Frac32   Acc = 0;

    if (x < 0)
    {
        sign_flag = 1;
        x = negate(x);
    }

  z = mult_r(x,x);
    if (x > Inv_Threshold)
    {
        thres_flag = 1;
        x = mfr16Sqrt(sub(CFF(1),add(z,1)));
        z = mult_r(x,x);
    }

  temp16 = AsineCoefs[7];

    for(i = 6; i >= 0; i--)
    {
        Acc = L_deposit_h(AsineCoefs);
      temp16 =  mac_r(Acc,temp16,z);
    }

    z = mult_r(temp16,x);

    if (thres_flag == 1)
    {
        z = sub(CFF(0.5),z);
    }

    if (sign_flag == 1)
    {
        z = negate(z);
    }

  return z;
}

网友G:
inline Word32 __L_deposit_h(register Word16 ssrc)
{

    register Word32 ldst;
    asm(.optimize_iasm on);
    asm(/*    .iasm_sideeffects off;*/.iasm_reg2regsetcopyflag off;
        move.w ssrc,ldst;
        /*.iasm_sideeffects on; */    .iasm_reg2regsetcopyflag on);
    asm(.optimize_iasm off);
    return ldst;
}

网友G:
子函数XXX

const Frac16 SineCoefs[] =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FF(0.39269908169872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FF(-0.64596409750625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FF(0.31877050498467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FF(-0.07446482317004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FF(0.01026823582639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FF(-0.00092130386821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FF(0.0000582878507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const Frac16 AsineCoefs[] =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FF(0.31830988618379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FF(0.05305164769730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FF(0.02387324146378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FF(0.01421026277606),
           CFF(0.00967087327815),
           CFF(0.00712127941391),
           CFF(0.00552355646848),
           CFF(0.00444514782464)
          };

楼主:
楼上的两位 感谢你们啦

我好好看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