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经两个串联反相器后驱动继电器 继电器跳变 怎么办

楼主(2009-07-19):
单片机经两个串联反相器后 接PNP驱动继电器

本来设置的是继电器断开 实际上是先吸合一下 然后断开

初步估计可能是由于继电器和单片机同时上电

而单片机的复位信号有延迟

导致以上现象发生

请教高手赐解决方案

网友A:
简单的与逻辑可以搞定这些

网友B:
并一个 电容在 PNP 的 BC极

网友C:
你用的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?

    按照你所描述的情况看,如果你用的单片机的I/O口在复位时是为“高”,就不应该出现你所的现象,看看程序中有没有问题或者上拉电阻的阻值是否合适。反之,就会出现这样现象。

楼主:
只设置了一个端口 所以与逻辑是不能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