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外部中断口为什么不能用于时钟的调整?

楼主(2009-07-20):
sbit tim_adjust=P3^2;//INT0
sbit tim_increase=P3^3;//INT1
sbit tim_decrease=P3^4;//TO

我写了个时钟程序,把外部中断口设为了时钟调整键,进入时钟设置状态后,它自己就胡乱的增加了。。。后来改成别的端口就好了。
害死我了!但是不知道为什么?么??可是我没有开外部中断啊?专门关了(EX0=0;EX1=0;)也不行。反正显示的值会自动增加。

网友A:
100%你软件的问题

楼主:
可是我后来改成别的端口就好了

改回去就出错。。。会不会是硬件问题啊?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是硬件问题。

那个端口同时接了红外接收器的信号端,可能是外部来的干扰信号。

网友B:
100%软件问题。

2L没说错,规划就不到位。

网友C:
楼主真能扯

你的问题都解决了,但是硬件啥都没改,这也能说是硬件问题。

楼主:
不懂楼上什么意思。。。。

我的意思是我明白问什么会出错了。。。
我当时觉得是这个板子的设计不合理,所以乱说话了。
因为俺是初级菜鸟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