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vr实现IAP

楼主(2009-07-20):
给AVR169做了个IAP的Boot程序,打算在应用程序里收到上位机的命令时就跳转到更新程序上去,
想请教一下可以用什么方法从应用程序跳到Boot区上去,(程序不是在Boot区的起始位置上),只想到直接跳地址的方法.
而且打算整个过程,就是Boot运行完跳到应用程序,应用程序收到命令跳到Boot这几个过程,都不用到硬件复位,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??
谢谢

网友A:
至少有两个方法

1,直接跳转到boot地址开始运行,这样要注意的是相应变量的初始化问题。
2,利用看门狗。通过熔丝位设置单片机从boot区启动。在收到命令时,开启看门狗,但不进行喂狗,触使看门狗复位而进入boot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