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者有关串行通讯的几个疑问

楼主(2009-07-20):
    MOV TMOD,#20H
    MOV TL1,#0EBH
    MOV TH1,#0E8H
    SETB TR1
    MOV SCON,#0C0H
    MOV PCON,#00H
    MOV R0,#50H
    MOV R7,#10H
TRS:MOV A,@R0
    MOV C,P
    MOV TB8,C
    MOV SBUF,A
WAIT:JNB TI,$
    CLR TI
    INC R0
    DJNZ R7,TRS
    RET
这是一段串行发送子程序,有如下疑问,各位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
1.采用方式2进行串行通讯,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,是不是TF1每次溢出置位后发送一个二进制位
2.SETB TR1启动定时器1,溢出后TF1置1,对于TF1的清0操作是通过软件完成还是硬件自动清TF1,如果是硬件自动清,那么哪条指令会使硬件自动清TF0
3.MOV SBUF,A启动发送之前需要不需要判断接收端是否空闲
4.一帧数据发送完了,发送端如何判断接收端接收的数据是否正确

网友A:
看书找答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