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根单向的IO(只能做输出用)能否扩展出带锁存的8bit并口?

楼主(2007-12-20):
 用移位寄存器,没有锁存功能,在移位的时候数据是乱的。
 带锁存功能就得三根IO了。

网友A:
一根输出线就够了,最常见的是异步串口。

搜一下“USART”

网友B:
一般2线用74hc164,3线用74hc595等

网友C:
呵呵,题目没写好,让人误解成通讯了

LZ的意思是能否用2根线接 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而让移位时端口不乱码
而不是接CPU

这个必须的控制选通脚
用3根线是最简单方便的办法,非要2根线的话用门电路搭个封锁时序去控制OE脚,但是太麻烦,好像没必要哦

网友D:
LS的正解

有个设计,插座管脚不够,就是用的外接电路生成输出触发控制信号的,用NPN三极管和RC作的,还好,一直很稳定。成本也不高

网友E:
如果8bit输出是点数码管之类的话

2根线控制164也没问题的,送显前关公共端,显示不会乱的

网友F:
8位输出可以,输入不行

楼主:
呵呵,4楼,当然是有些条件约束才会想用两根线的啦

 5楼的方案是不是这样的:

  当有CLK为0时电容放电并延迟,使得数据锁存,CLK在一段时间内总是高电平则认为无CLK信号,电容电充足了就触发数据锁存?

网友G:
恩,这个方案可行。

网友D:
我把我的图纸给你参考一下,参数你要根据你的CLK频率再调整

用示波器看看就能确定.
因为我的CLK是反相的,所以要接个三极管,如果CLK相位正确,直接用个二极管就可以的.

网友D:
我的图纸STR接595的12触发管脚的,

楼主:
多谢ls,不过这个还是感觉不太可靠,尤其是延迟时间不定

 温度性能等,要是能搞个时序纯数字电路控制就好了;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