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这个预处理命令什么意思?>

楼主(2007-12-20):
#define    EN_SRAM_BLE  *(unsigned char xdata *)ADDR_SRAM_BLE  = 0x00

网友A:
ADDR_SRAM_BLE是个地址,往这个地址里面写0。

楼主:
*(unsigned char xdata *)

这是一种什么声明?就是声明外部RAM地址名的吗

网友A:
(unsigned char xdata *)是强制类型转换为这样的指针

前面的*,不用我说了吧?*p我们经常用的。

网友B:
*(unsigned char xdata *)这种是访问外部RAM的常用的一种方法

虽然使用XBYTE之类的宏也可以访问外部RAM,但不如这种方式灵活。

网友C:
XBYTE[ADDR_SRAM_BLE] = 0多省事

网友D:
XBYTE如果不看原文件,鬼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

直接定义出来多方便,一看就明白
哈哈

网友E(2009-04-21):
以前一直不想用强制转换!

对于(unsigned char xdata *)ADDR_SRAM_BLE

请问是说 地址ADDR_SRAM_BLE的数据类型是unsigned char xdata呢?

还是地址ADDR_SRAM_BLE的内存的数据类型是unsigned char xdata呢?

应该是 后者吧??

网友A:
要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

(unsigned char xdata *)ADDR_SRAM_BLE   它是一个整体,相当于一个指针。

该指针指向的类型为unsigned char xdata型的,指向的地址为ADDR_SRAM_BLE。

相当于
unsigned char xdata * p;
p=ADDR_SRAM_BLE;
*p=0;

(unsigned char xdata *)ADDR_SRAM_BLE就等价于上面代码中的p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