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MEG16量产600片,坏了20几片,有何办法?马上又有2000片!

楼主(2009-07-20):
0.俺第一反应是电源,准备加TVS.
1.模拟参考电压已经加了电感,可是有的就是采集电压不对,只好换CPU,也是加电容和TVS。
2.单片机的电源是由一个反激电源供电的。
3.要不就是单片机VCC对地只有1K电阻,或者更少。

还有什么办法?以前精华贴里有人说过,还有校验位什么的,但是找不到了。

网友A:
静电,电路设计不当?

都有可能的................

网友B:
电源上下电冲击?

网友C:
我只记得:

电源稳定
启动时间长一些
掉电检测.

网友D:
.

首先一点,凭什么说单片机“坏了”?

楼主:
最大的表现是程序写不进去。

坏的CPU表现如下.
1.CPU的VCC对GND只有1K的电阻
2.CPU的模拟电源对GND只有1K的电阻
3.晶振起振了,还是写不进去,换CPU就好了。

给CPU供电的是反激电源然后用7805,7805的输出串了个小电阻然后加一个滤波电容接到CPU的VCC上,不过我想再加一个0.1u的。

模拟电源用电感滤波后接入7805输出的5V

网友E:
翻新货

买了翻新货。
我行货翻新货都用过几批。行货100% OK,翻新货约5%不良。芯片价格相差30%
不良的情况也很多,烧不进,引脚无效,甚至有断脚的(汗)。以后都不敢用了,省几块钱,产品不良率高了,质量也下降了。亏大。

楼主:
taoest,翻新的和行货怎么区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