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来请教通信方面的硬件高手

楼主(2009-07-21):
RS232转换成RS485怎么才可以实现,如果我买一个MAX232和MAX485可以把PC的232信号通过232接受成TTL再通过485芯片把TTL转成485电平发送出去,这样可以吗?

网友A:
当然可以

你可以用一个232/485转换器,这样现成儿的解决方案多方便,我的小店里就有这样的转换器,也可以单独定制,你可以去看一下

网友B:
处理好RS485的使能引脚

或者直接买现成的模块

网友C:
支持2楼,东西很好,还可以定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