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据校验

楼主(2009-07-21):
在做单片机串口通信时,单片机要接受一帧数据为六个字节,前两个字节为数据头,中间三个为数据,最后一个为校验位。现在有个疑问,当单片机通信要是上位机发了一帧数据,但是数据头有了 ,数据后面出错了 ,发成了五个字节的数据了。这样的话 我单片机 怎么能判断数据出错呢?因为没有到六个,所以我程序中不好判断对于错?所以程序中只能等到 下一帧数据来 才能发现错误。请大虾们指导一下,你们是怎么解决?

网友A:
re

开始接收就 重装定时器初值  比如9600波特率 一字节算1MS
如果2MS没来数据了就定时器益处做标记  做函数看到这标记  就认为收完一帧

一看只有收了5字节 就丢弃了
等下次重新开始

如果要求比较严格的数据传送 就要在收在错误数据后发请求再发一边的命令

楼主:
不明白?

在数据来的时候,是中断接受啊!定时器 呢?优先级比定时器高么?
是不是在中断接受完了就开启定时器来计时,超过时间就算数据完了。有点糊涂啊!

网友B:
如果只收到5个字节,则缓冲区第6个字节就是0,就不是校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