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度控制PID求助,请大虾不吝赐教!

楼主(2007-12-20):
各位大虾好:
   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要求控制温度范围正负5度,阻性负载约200W,我的方案是单片机+双向可控硅,通断方式控温。但效果不好,只能实现正负12度左右,请有经验的大虾提供一个PID的控制思路,能否用PID达到这种效果?恭请大虾们赐教!

楼主:
怎么没人发言呢?

楼主:
不是吧?这个问题太Easy了还是?

网友A:
PWM控制

例如固定加热控制周期为1S,通过PID算法时时改变1S中可控硅的导通时间和截止时间(1S-导通时间=截止时间).

楼主:
谢谢孤星119

谢谢,不知有无大虾作过类似的小项目,控制误差能否达到,对NTC有无严格要求?

网友B:
最简单的做法

超过时断开,低时通电

网友C:
要是水温5度, 那太好做了。 随便了。

网友D:
要看被控制的对象才好确定合适的控制方案和算法

楼主准许的误差误差较大,应该可以不用什么PID,关键是要想办法使环境和受控对象间的影响降低到合理的程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