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提倡使用全局变量,2k数据该怎么办啊?所长出出招!

楼主(2007-12-20):
2K字节的数据需要被多个模块使用(显示、通讯<2种方式>)。如果只是事件驱动可以采用消息吧,可是这么多的变量在多个模块里面使用,是否只能采用全局变量的方式?那么以后要更改程序也是很麻烦的哦。

楼主:
现在不都是提倡设计模块化嘛!

网友A:
建议并不是绝对的,

再说了,
可以把数据模块封装起来,做一个读写函数啊,
还有,也可以借鉴驱动程序或进程间通信的方式啊,

网友B:
初始化使用消息传递数组(结构)指针

每个模块C内部用变量记录该指针。

楼主:
如果模块需要以公共变量地址建表呢?

3楼:是不是把公共变量建立模块,自己的读写程序,相当是中转一次,速度以及开销都大。
4楼所长:很不幸的是这些变量的地址都要在通讯模块中建立表格,通过通讯数据项才可以查表知道特定变量的长度。
如:struct _AMDATA_{
    ama0[3],ama1[2],ama2[6],ama3[4],ama4[8],ama8[12],....
};
struct _AMDATA_ mAmData;
通讯读ama1[2]至ama8[12]的数据,那么就必须有这些地址对应建立起来的表格-长度;才有可能正确通讯。显示也是通过建立以变量地址为基准表格来完成的。

网友C:
建立一个全局变量会有什么危害吗?我觉得是百益而无一害

网友D:
设计思路的问题

模块的层次构造必须清晰明了。通讯模块应该就是只管传输数据,而不应该关心数据的构成。其他模块填充数据,通讯模块传输就是了。

for example:

Communication Module:
bool Send(char* buffer, int length);

Data Processing Module:
mAmData.ama0[3] = 0;
...
Send((char*) &mAmData, sizeof(mAmData));

结构申明 可以暴露,但定义应该隐藏。

楼主:
不那么简单,通讯协议指定读结构数据中的某块数据。

通讯的缓存不可以大于64,但是读取的数据可以小于256。只能将数据多次装入通讯缓存中,如果不了解数据结构怎么弄。

楼主:
现在做法通过查数据结构(地址、长度)、分时装入数据、

网友E:
超过500字节,我习惯用全局变量

网友D:
还是 设计 问题

通讯模块应尽量独立,减少耦合,最好不要干涉更高层的模块。

通讯只要提供数据缓存以及回调函数,以便发送完成后其他模块继续填充数据。
接受也是如此。

网友D:
举个例子

typedef bool (* CALLBACK_TRANSFER)(char*, int, int);

通讯模块:
CALLBACK_TRANSFER callBack_FillBuffer;

void COMM_BeginTransfer(CALLBACK_TRANSFER fillBuffer)
{
    callBack_FillBuffer = fillBuffer;
}

void COMM_Send()
{
   char buffer[SIZE];
   ...
   for (i=0; i<MAX_COUNT; i++) {
      if ((*callBack_FillBuffer)(buffer, SIZE, i)) {
          if (! COMM_Send_via_Port(buffer, SIZE)) {   //Wrap the data and Send
             ...
          }
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    break;   //End.
   }
}

其他 Module:
void BeginTransfer() {
     COMM_BeginTransfer(TransferData);
}

bool TransferData(char* buffer, int bufferSize, int index) {
  ...
}

网友F:
听IceAge老师的永远不会错~~~闭眼跟着准对~~~

网友D:
俺 “扑通“ 一声,掉到坑里

hotpower 闭眼跟着中 ...

网友F:
俺跟...哪怕刀山火海~~~

网友B:
负责struct _AMDATA_ mAmData的是一个独立模块

struct _AMDATA_ mAmData应该是和通信协议有关的,通常是要被封装成一个完全独立的模块,上对着任务模块,使用消息传递接收模块的参数设置,消息发送通信队列的参数改变信息;下对着通信队列,按照协议进行解析活动。

网友A:
全局变量会增加各模块间的耦合性,

程序大到一定规模后,维护和移植都很麻烦,

网友G:
多个模块访问同一组数据

通常是这样的:
有一个模块负责管理这组数据。
该数据在这个模块中采用静态变量的方式。也就是说,对该模块内部来说,数据是全局的;但外部不可见。
负责数据管理的模块,应向其它模块提供函数接口,使其它模块能够访问这些数据。参数和返回值一般用指针。

这个就是封装性。

网友H:
全局变量并非绝对不能用

有如goto

要不,就不会有全局变量这东西。

网友B:
大家都对

水平都很高,至少比一两年前高不少。

公用全局变量只要作为系统支架,模块部分几乎不给外部用。

网友I:
行啊行啊

网友J:
全局变量不使用?

我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。

倒是有一次用了太多的局部变量,keil 搞的没空间,然后把大量的函数都又改回全局变量才OK。

全局变量是模块之间的耦合基础,一个模块和别的模块链接,其中最简单的方法,就是用全局变量;而另一种方法是用函数的参数交换,但没全局变量方法简单高效。

网友K:
有时候还是适当可以用的,

网友L:
不用全局变量是末,封装才是本

全局变量不雅观,就用全局对象
啥叫对象?不一定 C++ 才能有对象。数据和操作“捆绑”在一起就是对象,关键在于数据访问途径尽量集中。
要以数据的操作(相当于 C++ 的成员函数)为基本单元组织程序,避免随处直接访问变量,不用全局变量也是为了这个

说的更通俗些,全局变量有两种:static 和 extern
建立一个独立的 .c 文件,变量用 static 定义,所有访问都通过该 .c 文件中定义的函数

example.c:

#include "example.h"

typedef struct{ ... } BABY;
static BABY baby;

extern void 喂食(MILK milk) // “成员函数”
{
    baby.mouth = milk;
    ...
}
extern void 把尿(...) // “成员函数”
{
    baby.xiaojiji = work;
    ...
}

这就叫“封装”,封装了,接口和实现独立了,程序就上路子了

楼主:
看来需要补充能量才行了。

用汇编写过几个小程序,后来接到一个任务,以前的前辈用汇编60K的程序,看到全部都是全局变量,表格(第一次见到还有几级的表格哦)。真不知道要怎么规划新程序;
大伙的意思是只传递需要引用变量的指针,以及回调操作这些数据的函数?;还有封装对象,可是在8位机子里面这些开销都有点大。

网友A:
不要教条,

拿goto来类比,

楼主:
没有教条之前希望灵活是困难的。

再问一句:RS485通讯,通讯协议在接收中断里面解析,如:比对地址、需要出来的长度、数据帧是否正确、...。在中断里面回调时间太长了。

网友J:
通讯数据最好不要在中断中处理

接收时,中断只是做一种动作!接收到的数据放入缓存和修改缓存指针等。其它就别做了。

另一个函数在主控中做解析:什么比对地址、需要出来的长度、数据帧是否正确等。

再上一层的函数做解析后的数据处理,收到的命令和数据该如何处理。

这三部分最好是分别在不同的模块里,明白了没有?哦,“咚”,我掉陷阱了

网友M:
我习惯一上来就搞一个全局结构体Pa……

软件方面微软做得最NB吧?大家不防把MFC框架或者库函数打开看看……满屏幕都是全局变量……

推荐不等于强制。实际上对于单片机那种规模得代码而言,全局变量才能使程序结构更清晰。

网友N:
不提倡使用全局变量,为什么?

不提倡使用全局变量,就像不提倡使用goto一样,我就喜欢使用goto.

网友G:
看来下一个热门是“goto好还是结构化好”

网友D:
关于全局变量 和 goto

并非是不可以用,而是用之前必须知道潜在的危害性。小型的程序较难察觉,大型的程序,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风险。如果在用之前,头脑里有这样的概念: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但我能确定这么做是最好的方法,而且不会造成潜在的风险。 ---- 那么完全可以用,怕的是胡乱随意的使用。

网友D:
mcu 的程序量一般比较小,所以很多人难以

理解 全局变量 的风险

如果 “中断里面回调时间太长了", 那么可以确定 全局变量 或 设计思路 的讨论对于你的程序基本上没有意义。设计思想的重要性与程序规模成正比,或许是指数关系。设想一下,你领导几个程序员,共同完成一个软件项目,首先你得面对编译时命名冲突的问题,接下来的是调试时,你不知道你的全局变量在什么地方被修改时,这时候你的痛苦。

网友L:
“你不知道你的全局变量在什么地方被修改”

精华就在这一句啊

网友G:
培养新兵自然要强调规范性

强调规范是为了养成良好习惯,避免显而易见的问题。
否则一开始路子就野了,以后要改会很难。

到了成为身经百战的高手,自然无可无不可。但这也是独行侠的作风。

网友O:
只要方便维护,不冲突,访问权限控制好

使用全局变量优点多多。。。

网友B:
下面这个程序也使用了全局变量

这是俺最新成果,标准库工作的一部分,呵呵,这是应用部分,对ST16C554四串口扩展的应用驱动程序。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16C554
//使用中断0接收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include <libRain_Base.h>
#include <libRain_Unsiversal.h>
#include <libRain_M162.h>

struct InST16c554Drv
{
    struct ST16C554 sST16C554[4];
};
struct InST16c554Drv sInST16c554Drv;
#define this sInST16c554Drv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554注册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ST16c554Drv_Register( struct ST16C554 *psST16C554, U16 mConfig )
{
    U8 i;

    for( i=0; i<4; i++ )
    {
        if( !this.sST16C554.psCommunicateQueue ){
            //空白
            this.sST16C554.mAddr_High = psST16C554->mAddr_High;
            this.sST16C554.psCommunicateQueue = psST16C554->psCommunicateQueue;

            ST16C554_Setup( psST16C554, mConfig );
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INT0中断:554接收数据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IGNAL( SIG_INTERRUPT0 )
{
    U8 i;
    struct ST16C554 *psST16C554;

    psST16C554 = &this.sST16C554[0];
    for( i=0; i<4; i++ )
    {
        if( psST16C554->psCommunicateQueue ){
            //空白
            ST16C554_Interrupt( psST16C554 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psST16C554++;
  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初始化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ST16c554Drv_Init( void )
{
    Memory_Memset( (U8 *)&this, 0, sizeof(struct InST16c554Drv) );

    //设置INT0为低电平中断
    GICR |= (1<<INT0);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析构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ST16c554Drv_Destory( void )
{
    GICR &= ~(1<<INT0);
}

全局变量被封装在内部,外部通过注册队列指针传递相关信息,外部模块只和本身的队列操作相关,所有接收和发送管理被这个封装了,这个封装模块又调用通用库中的函数,一层一层的。

网友P:
偶觉得应当大力使用全局变量

除了内部循环计数器 i 以外,全部用全局!

特别是PC上, 局部用多了,会要你小命的。

网友C:
怎么会不知道在哪被修改了?当然知道了。

如果是全局的不知道在哪被改了,那么即使你做成局部的,最后也还是同样的情况,也不知道在哪被改了。

通常这些全局变量被访问的也就那么几个函数,怎么可能会不知道。全局变量也有变量名,
也是专用的,又不是拿它来随便乱用。

楼主:
暂时做法:大数据块用全局变量,其他的不要。

8位机的程序也就是几十K而已,如果非得分割清晰的,代价也很大。当然所长的消息的方法对于组织程序还是很不错的。所长你的通讯程序在接收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处理,只是接收完成所有的数据,再做协议的解析,效率?(需要组网的时候,非本机数据会怎样处置?)ST16C554_Interrupt( psST16C554 )这个会有解析的用途吗?

网友M:
资源充足的时候,当然可以用一大堆“通用库”了

正因为嵌入式领域经常面临资源不足的情况,所以……

网友Q:
实例:北京普源数字示波器液晶面板就是全局变量

21ic有它的**,不要老把书上的东西绝对化,灵活灵活

网友R:
为嘛不提倡用全局变量?

MIPS处理器上,全局变量访问的时候还能快一点点。
因为编译器用专门的一个通用寄存器当全局变量指针。

ARM体系结构不熟,木有发言权。
51很久不玩了,已经还给老妈、师父和周立功了。
不过51地址空间就小,编译器编出来的也默认是静态变量,和用全局变量又有什么差别呢?

网友S:
你待全局变量亲点,他也会待你亲点的

怕啥 ,
多交两次手 不就熟悉了

网友D:
不是不可以用,而是不能滥用

全局变量,我想在 csdn 上不会有太多争议,而在 21icbbs 上却有争论,这也许就是 小马过河 故事最好的例证。

管理一个软件项目与管理一个公司很相似。工作室之类的公司,确实没有必要构建框架结构,划分模块,一个能人就可以全部胜任。而一个1000人的公司,没有合理的框架结构,只能会被批评管理混乱。一个小公司里,或许人人都是全局变量,而一个大公司,大多是员工被隐藏了,IT 部门的员工不能直接指挥食堂里的厨师。

"怎么会不知道在哪被修改了?当然知道了" 对于若干 k 的 mcu 软件,通常一个人做,**力再好一些,完全可以控制住。对于规模较大软件,情况不一样。仔细的封装,至少会减少因为键盘输入错误或是无意的失误而导致抓狂的几率。至于能修改其它模块的内部变量,这属于指针越界之类的严重错误。

另外,不要把贪图方便说成是灵活。
放纵自己很容易,任何人都做得到。约束自己很难,特别是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。

网友B:
心是平原野马,易放难收

观“放纵自己很容易,任何人都做得到。约束自己很难,特别是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。”后感。

网友A:
有些道理,也许要亲身经过教训,才会接受,

说多了伤感情,何必呢,

网友A:
结论:全局变量可以用,要慎用,不要滥用,

大家都洗洗睡吧,

网友G:
顶“小马过河”的比喻

楼上,该起床了。

网友G:
关于“快一点点”

大程序里,函数一个套套一个,为什么呢?
显然摊平了快一点点。
但是这里快一点点不是主要矛盾。
追求的是清晰的层次和模块的结构。

网友T:
是不提倡,但是不是说不能不用

消息一般传递复杂结构的时候用,简单的用变量就能解决的,用消息传递反而复杂了。

网友U:
能不能推荐一本讲程序设计比较好的书?

比如像前面IceAge在12楼讲的那种处理方式一样,想找本有讲回调函数及程序结构方面的书看看,但不知道哪本,IceAge、hotpower和农民讲习所这样的高手能不能推荐几本啊,好让我早日脱离菜鸟的角色

网友M:
以前都以为自己苦,帮别人看过一个程序以后才知道什么叫

满屏幕全局变量,一个变量多用(替keil省力?),data,idata,pdata各司其职,改一个都编译不过……真难为那块AT89C51了

网友V:
自己用的好想怎么用就怎么用

程序的功能和容错性是首要的

网友W:
不必要过于教条

在8位,16位机上,完全可以使用全局变量。使用方法楼上各位有很多实例都很好。
关键还在于个人实践后的体会,慢慢会掌握好尺度。
ARM 等32位机上,建议参考linux等开源软件,俺没有用过没有发言权。

网友X:
如果中断中适当使用全局变量,处理还是相当快捷方便的

如串口通信中断的处理中,接收数据需存入BUFFER,这个中断处理程序越短越好,采用全局变量很合适

网友G:
这里应该明确一个问题

模块中的静态变量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全局变量。
楼上所说的适用静态变量。把串口中断处理程序和发送、接收、协议处理功能封装在一个模块中。

网友Y:
说得好

"如果非得分割清晰的,代价也很大"

说得好,这是根本!
存在一定有其合理的地方.不能一概而论.

网友Z:
回复主题:不提倡使用全局变量,2k数据该怎么办啊?所长出

这个不太清楚,我是来学习的。

网友AA:
呵呵

呵呵,这个问题的反响这么大。
以我个人而言,使用不使用全局变量,完全是编程者自己的事情,可以看情况而定。

但使用全局变量,至少我知道会(也可能不会)发生这样的事情:

比如你使用了一个全局变量,象下面这样:
// file1.c
UINT    gVal;

// file2.c
extern UINT gVal;
void func(..)
{
    // 修改或者使用gVal
}

// file3.c
extern UINT gVal;
void func(..)
{
    // 同样修改或者使用gVal
}

现在,一切很好。

忽然某一天,你的客户告诉你说。现在他需要将这个gVal做成log,保存到硬盘上,因为他需要分析这些数据。
你怎么做?
如果使用gVal的地方不多,还好办。如果这样的地方很多,那么找到所有的这些地方,并且修改它们,是枯燥的,而且容易出错。
如果你事先将gVal的存取做成一个函数,那么你只需要更改那个存取的函数就可以了。
// file1.c
static UINT gVal;
void SetVal(UINT val)
{
    // 将数据保存到log文件
}

// file2.c
extern void SetVal(UINT val);
void func(..)
{
    // 调用 SetVal() 来修改gVal
    // 现在,这部分程序不需要改动
}

又或者,你这个gVal是一个需要根据外部数据来进行一些复訮OSThttps://bbs.21ic.com/club/bbs/SaveReAnnou闹担

网友AB:
不提倡 不等于就禁止了!

网友AC:
lenglx同志说得很好,努力顶一个

再多问一句:
如果不是全局大块的数据的情况,而是一些小的,零散的全局的标志位,访问的地方很多,访问也很频繁,如果也封装起来,用一些接口函数来读取,是不是效率太差一点了。尤其在快速中断中,对某些标志变量的判断还是需要的,而节约每一条指令的时间对提高中断的响应能力都是有好处的。各位高人有何好的建议?

网友AA:
象这种情况,

C++中,有inline函数可以使用。
一般的C编译器,也提供一个类似inline函数的机制,比如一个额外的关键字,象__inline什么的。

象你说的这种情况,可以先做成inline函数,在效率上,跟你使用全局变量没什么区别。一旦以后你发现需要控制这个变量存取时候的行为,你可以很方便的修改你的程序。

如果编译器没有提供inline的机制可以用。你也可以利用宏仿真inline函数。

//.h
extern UINT gVal1;
#define PutVal1(val) { gVal1 = val;}
#define GetVal1() gVal1

不过这样做,就失去了语言本身的类型检查能力。而且一旦出现错误,不太好检查。因为PutVal1, GetVal1是一个宏,它们不会作为符号名称存在于目标文件中。
但让你获得一个可以修改gVal1的定制行为的灵活性。如果你以后要改变PutVal1(), GetVal1()的行为,你可以很方便地将它们改成函数。

至于你要不要选择这样的宏,还是那句话:这完全是个人的行为。

网友AD(2011-10-24):
顶楼上,顶所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