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中可不可以用软件软仿AD转换??急急急.....

楼主(2009-07-22):
请问各位大侠:
   在keil中可不可以用软件软仿AD转换??谢谢!

网友A:
部分芯片可以。

楼主:
回复主题:keil中可不可以用软件软仿AD转换??急急急.....

我用的是xc846,英飞凌的

楼主:
部分芯片可以。

我用的是xc846,英飞凌的

网友B:
这个看你的仿真器或仿真头支持不

楼主:
这个看你的仿真器或仿真头支持不

我就是不知道keil里面有没有AD的软仿没有?有的话怎么做的?

网友C:
软件仿真可以

前提是芯片有内置的AD

楼主:
软件仿真可以

谢谢,我已经仿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