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EF4021的问题!!!

楼主(2007-12-20):
那个是一个并行输入,串行输出的片子。

但我没有看懂DATASHEET里的直值表。

有哪位用过,请指点一下啊·!···

楼主:
真值表如下图所示.

请大家指点一下啊!!!

网友A:
似乎是串行输入,带并行输入、并行输出的片子啊

第三列的控制脚选择是并行输入还是串行输入,当其为1时,工作在并行输入模式,Q1-Qn由并行输入脚PI控制。
前面的时钟和串行输入脚无用。

当其为0时,选择的为串行移位模式,数据在时钟信号的上升沿打入,同时Q1-Qn移动一次。下降沿无作用。并行输入口也不起作用。

网友B:
并入串出:先锁存,把8个输入端放进锁存器,然后连着8个SLK移出

蛋蛋说错了,不是“并行输入、并行输出”,而是“并行输入、串行输出”

网友A:
哦,没看过数据手册,不清楚,光从真值表上来分析的

反正意思都差不多

楼主:
谢谢!

谢谢兄弟们的指点!!!

好像是并行与串行输入都有的!!!